本人菜鸟一个,刚学zigbee那个CC2430,点对点通信的例子,不懂得问题太多,请教一下!

楼主(2010-10-09):
我知道应用程序都在appEx目录下,有app_ex_interrupt.c,app_ex_main.c,rf_test.c,app_ex_main.c里有main函数:
void main(void)
{
   SET_MAIN_CLOCK_SOURCE(CRYSTAL);//设置32MHz的晶体振荡器
   RFPWR = 0x04;//RF Power Control
   while(RFPWR & 0x10);//等待RFPWR_4=1
   initUART();
   IO_DIR_PORT_PIN(0,5,IO_OUT);//P0_5输出
   IO_DIR_PORT_PIN(1,3,IO_OUT);//P1_3输出
   IO_DIR_PORT_PIN(0,0,IO_OUT);//P0_0输出
   IO_FUNC_PORT_PIN(0,0,IO_FUNC_GIO);//
   IO_DIR_PORT_PIN(1,2,IO_IN);//P1_2输入

   P0_5 = 1;
   P1_3 = 0;

   rf_test_main();
}
一看要用rf_test_main(),在另一个文件rf_test.c里面:
#ifdef COMPLETE_APPLICATION
void rf_test_main(void){
#else
  void main(void){
#endif
    INT_GLOBAL_ENABLE(INT_ON);//开启全局中断
#ifdef RX//接收
    {
                           myAddr = ADDRESS_0;//
                        remoteAddr = ADDRESS_1;//
                        initRfTest();
                        receiveMode();//接收模式
    }
#else
    {

                           myAddr = ADDRESS_1;
                        remoteAddr = ADDRESS_0;
                        initRfTest();

                        contionuousMode();//连续发送模式
    }
#endif
  }
这边写的如果定义了COMPLETE_APPLICATION才有rf_test_main,如果没有就void main,main不是在app_ex_main.c里吗,还是这两个main不一样,这3个c程序之间执行的顺序怎样的我就不明白了,谁能给我讲讲?

网友(2012-02-15):
木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