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小车 卡尔曼滤波

楼主(2010-10-09):
用AEDUINO做的小车,程序看之前一贴的老大的卡尔曼滤波,传感器放在平面不动的时候还正常,一动,输入数据一超过500  后面输出的数据就变成000000000
要重起串口才能正常

在300~400里面是正常的,超过这两个点,就变0000000000000000具体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正常的时候 (原文件名:zc.jpg)

经过抖动超过500以后 (原文件名:bzc.jpg)

网友:
自由落体?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aeduino做的小车,程序看之前一贴的老大的卡尔曼滤波,传感器放在平面不动的时候还正常,一动,输入数据一超过500  后面输出的数据就变成000000000
要重起串口才能正常
在300~400里面是正常的,超过这两个点,就变0000000000000000具体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正常的时候 (原文件名:zc.jpg)

经过抖动超过500以后

什么自由落体?

网友:
卡曼滤波参数的确定要做大量试验的,主要跟硬件的物理特性有关,LZ只贴个输出值为零,没有人能帮你解决问题的。

要做好平衡小车,至少要有三个闭环控制:电流环、速度环、倾角环。先玩转内环基本负反馈控制,再玩卡曼滤波。

网友(2011-10-09):
太多闭环了,确实要做好也不容易啊

网友(2011-12-08):
请问卡尔曼滤波程序怎么写??小弟迷茫啊。。。

网友:
应该是dt设错了,太大了大概

网友(2012-01-15):
郁闷~不懂的路过! 继续学习中!

网友(2012-02-25):
dt是采样时间的间隔的意思,恩,确实应该是dt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