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7/l298 步进电机驱动器 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10-10-09):
各位高手小弟求救
     最近一直在做一套以PIC单片机控制 12864液晶作为显示单元的 步进电机控制系统,只要求控制 总转数即可
我用的是L297&L298 作为驱动,电路图是按照L298 上给的连接的,但是现在是一旦通电,电机只会抖动,发出响声,
而且 输出给液晶的4.8v电源 下降到3点几伏,将L297撤去 电压恢复正常,297 的接法是1 3 引脚空,10 11引脚5v
15引脚用 10k滑动变阻器 调节电压
第一次做电路  海纳~~~~~~~

网友:
换一片L297

楼主:
我 输入是24伏   可是298 输出只有3~4左右
这是为什么呀
谢了

网友:
查老贴就行了 有不少 作过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