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三态双向驱动器的verilog程序的疑问?

楼主(2010-10-10):
module double_trigate(tri_inout,out,in,en,b
    );
inout tri_inout;
output out;
input in,en,b;

                assign tri_inout=en?in:'bz;
                assign out=tri_inout^b;       //这句话在硬线逻辑功能上有什么含义呢?
endmodule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一个通常用的三态双向驱动器,应该还用别的什么功能,可以不用管它,简化一下,如下:

module double_trigate(tri_inout,out,in,en
    );
inout tri_inout;
output out;
input in,en;

assign tri_inout=en?in:'bz;
assign out=tri_inout;
endmodule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