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数码管 位选不受控制

楼主(2010-10-10):
单片机晶振设置12M
程序让其中一个数码管显示一个5。位选处用PNP三极管控制。仿真开始发现两个数码管全都点亮了。P口是高电平时候三极管也没有截止。不知道是为什么。三极管基极电阻1K。数码管限流电阻300欧姆

网友:
看看这个你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是两个数码管全亮。后来大概几秒钟之后发现数码管正常显示。你的这个图还是没有看明白。希望能详细讲解一下。我感觉是三极管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数码管的仿真模型中的引脚定义为数字输入端口,输入阻抗很高,有电压就可以了,几乎不消耗电流,三极管的极少量漏电流都能让它亮起来,这与实际的数码管不一样。你可以用反相器代替三极管进行仿真,如74HC06。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谢谢你的回答。我刚才又实验了一下。发现新的问题。我只让第一位数码管显示数据。开始仿真时数码管是全亮的。不过过了几秒钟之后就变成正常显示了。(第一位显示数据,第二位灭了)这是为什么呢。还有我这个如果一定要用三极管有什么改善的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码管公共端接下拉电阻呗!

网友:
【6楼】 wangqh1983 吴鸣正解,楼主可以先加下拉电阻试试,如果仍不能解决问题,把三极管到MCU间的连线断开,直接在三极管基极加高低电平来测试,以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仿真硬件问题。

网友(2011-05-31):
原来如此啊,困扰了几天的问题终于弄懂了啊

网友(2011-08-28):
回复 网友A:
【6楼】 wangqh1983 吴鸣正解,楼主可以先加下拉电阻试试,如果仍不能解决问题,把三极管到mcu间的连线断开,直接在三极管基极加高低电平来测试,以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仿真硬件问题。

差点都要把proteus打入冷宫了~~~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