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 的 RAM 和 Sine 测试问题...请教大虾!

楼主(2010-10-10):
最近在调试 VS1003 模块, 硬件是买的现成的模块, 感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以前也没做过类似的音乐方面的!所以觉得程序可能有问题.

我在初始化,和读写寄存器都没有问题, 写进去多少读出来也是多少! 初始化后读出来的缺省值和芯片手册的一样.问题就出现在 RAM 和 Sine 的测试上,

RAM 有时候测试正常,即返回值是 807F 但有时候全是 0, 不过正常的几率要大一点,但是 正弦测试就不是这样了, 几率很小, 偶尔能有声音, 并且这个声音是在我单步执行到 发送正弦测试命令后,并且马上退出调试它才会有声音出来,不会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出来!觉得甚是奇怪,望大虾们指点...

/*-----------------------------------------------------------
** 函数名称: VS1003RAMTest
** 功    能: VS1003 的 RAM 测试.
** 参    数: 无
** 备    注:
** 创建日期: 2010 - 10 -07
------------------------------------------------------------*/
UINT VS1003RAMTest(void)
{
   UINT regvalue = 0, temp;

   temp =  Read_VS_REG(SPI_MODE);

   /* 使能 SDI 测试 */
   Send_VS_Command(SPI_MODE, 0x0820);

   while(DREQValue == 0);

   VS1003_XDCS_L;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4d);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ea);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6d);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54);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00);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00);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00);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00);
   Delay_time(1000);
   VS1003_XDCS_H;

   regvalue = Read_VS_REG(SPI_HDAT0);

   /* 还原寄存器内容 */
   Send_VS_Command(SPI_MODE, temp);

   return (regvalue);

}

/*-----------------------------------------------------------
** 函数名称: VS1003SineTest
** 功    能: VS1003 的正弦测试.
** 参    数:
** 备    注:
** 创建日期: 2010 - 10 -07
------------------------------------------------------------*/
void VS1003SineTest(void)
{
        UINT temp;

    temp =  Read_VS_REG(SPI_MODE);

        /* 使能 SDI 测试 */
    Send_VS_Command(SPI_MODE, 0x0820);

    while(DREQValue == 0);

    VS1003_XDCS_L;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53);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ef);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6e);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30);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00);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00);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00);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00);
        Delay_time(500);
           VS1003_XDCS_H;//应该能听到一个单一频率的声音吧.

    while(DREQValue == 0);

    //退出正弦测试
        VS1003_XDCS_L;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45);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78);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69);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74);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00);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00);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00);
        SPIx_SenRecvONEByte(MP3_SPI, 0x00);
        Delay_time(500);
        VS1003_XDCS_H;

         /* 还原寄存器内容 */
        Send_VS_Command(SPI_MODE, temp);

}

上面是我的测试程序.

楼主:
感觉坛里做过 VS1003 的有很多啊!怎么都没有位热心的啊?  给个建议也好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是怎么样解决的呢?晕~~~就简单“问题已经解决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前加了个硬件复位...呵呵

网友(2012-09-19):
我的程序跟楼主的差不多  问题是在正弦测试前我软硬都复位了  就是没声音啊..................

网友:
我的问题也解决了   是模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