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1芯片问题

楼主(2010-10-10):
在用ZLG的TKSTUDIO环境下GPIO中断例程,我把那例子移植到KEIL4下,自动生成一个引导代码,为什么调试时候GPIO中断一直进不去,跳到自己生成的引导代码那里??哪位能帮下忙,如果可以的话,传个KEIL下的例子给我,谢谢啊。
具体样子

网友:
/*PIO0_8作为外部中断输入引脚 ASKREC引脚*/
        GPIOSetInterrupt( PORT0, PIN_8, EDGE,DOUBLE_EDGE,LOW_EDGE);//双边沿触发
        GPIOIntEnable(PORT0,PIN_8 );                                                           //使能该引脚的外部中断

void PIOINT0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regVal;

  gpio0_counter++;
  regVal = GPIOIntStatus( PORT0, PIN_8 );
  if ( regVal )
  {
        p0_1_counter++;
        GPIOIntClear( PORT0,PIN_8 );
        UARTSendStr("Cortex-M0 Interrupt Occurs!\n");
  }
  return;
}

网友(2010-11-13):
楼上的,你这段代码是 ZLG  案例的代码吗?好像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