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基本的知识,新人~~~~

楼主(2010-10-10):
正在学习EPM240T100,看了一下官方的datasheet,但是关于CLK_n这几个引脚还是不太明白,一共有4个clk,我怎么选择呢??都接,还是直接一个,怎么切换,如果只用一个,其他的可以作为通用的io使用吗??
谢谢了

网友:
这几个应该是全局时钟,如果你要用好几个不同频率的时钟,你可以一个脚连一个时钟,只用一个的话,其他可以作为IO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