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宽增益积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0-10-10):
是不是任何电路,其带宽与增益的积都是定值呢?
如果是的话,为什么网上说多极点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要小于带宽增益积呢?
又如一个运放,其带宽增益积是不是与具体的电路形式有关?(如反相放大的比同相放大的小)

网友:
增益带宽积是电压反馈运放的一个参数,是一个常数,对于电流反馈运放就不适用;
一般说的单位增益带宽与增益带宽积相等都是对单极点运放,而多级点运放,增益下降斜率肯定要小于-20dB/十倍频,所以单位增益带宽要小于增益带宽积;
增益带宽积中的增益对应噪声增益,故不管是反向还是同向,由于噪声增益相同,所以两者带宽相同
请参考:http://www.ecircuitcenter.com/circuits/op_bandwidth1/op_bandwidth1.htm

楼主:
谢谢楼上。
但是一个运放里面一般都有三级放大,这么说是属于多极点了?那带宽增益积还是不是常数呢?

网友:
运放是由三级组成,并不是三级放大,第一级是差分,第二才是放大级,第三极是射级输出没有增益

我理解的单极点运放电路应该是无外部补偿电容或无引进极点的其他外部电容的电路

楼主:
这么说,一个电路有多少个极点,取决于什么呢?我还以为一组RC就会引入一个极点呢:-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