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3 vcca 错接了1.2v 如何解决,先让芯片工作

楼主(2010-10-10):
cyclone 3 vcca 错接了1.2v 如何解决,先让芯片工作

以前用 cyclone 2 ,vcca 接 1.2v 所以做 cyclone 3 时,想当然,把 vcca 结成了 1.2v。现在板子做出来了,怎么也连不上 jtag.

仔细查阅资料 ,发现vcca接错了,应该接到 2.5v ,因为使用的是 BGA封装,现在束手无策。看那位高手有好的办法,给出个招。能让 fpga部分工作就行。

网友:
做PCB之前不仔细看。。。如果电源层在外面看能不能修好一个空的PCB再焊芯片吧

网友:
版图发给我看看,438279207@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没办法割线飞线了。已经定下来了,重投板子。

网友:
确实没办法了,那个VCCA好像给JTAG供电,只能飞线了。。。

网友:
bga飞线就可解决,50一根。

网友:
要是这vcca 1.2V与数字1.2V有Bead相隔好办些。 直接用2.5V LDO 飞根线接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