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多点通信问题

楼主(2010-10-10):
请问各位,用nRF24L01做一点接收,几百个点发送,这样子做有没有问题呢?还有就是nRF24L01最多能支持多少个节点?谢谢!!

网友:
好像不行。最多支持六个发送。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各位,用nrf24l01做一点接收,几百个点发送,这样子做有没有问题呢?还有就是nrf24l01最多能支持多少个节点?谢谢!!

没有问题,每个发送的模块报文带有自己的ID既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多点频繁发送会导致空中信号冲突,通信成功率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可以实现多点对一点通信吗?seawwh,你以前是不是做过了的啊。可以留下QQ号交流吗

网友(2011-07-12):
对,可以实现的,呵呵,我能实现了多对一,但还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频繁发送会导致空中信号冲突,通信成功率下降。

网友:
那不是RFID了 标签主动式???读卡器还得修改RFID标签信息。。。。。。。有难度哈

用轮询被动式的扫描机制算法 比较好,但功耗很难降下来。。。。

网友:
通过设置频道,我觉得可以实现128对1的通信,现在正在研究7对1,有时有碰撞,解决中...

网友(2011-10-13):
求交流!QQ:495135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