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雕刻机防尘防飞屑改造--图片和文字说明整个过程

楼主(2010-10-10):
和网友买了个雕刻机,在加工铝件时发现了很棘手的一些问题. 看下面整个过程.....

上面是前凑啊,恶梦在下面才开始......

后记:大家千万别用煤油打在刀上面. 煤油流到直线导轨上对刮屑橡胶有很强的腐蚀作用.

楼主:
改造计划是这样的!
1.现在我想把雕刻机的丝杆和导轨用风琴板罩起来.这样就可以防止铝屑飞进去了.
2.在雕刻机下面放个油盘,接住上面流下来的切削液.再在上面做一个四面的罩子.
3.用一个小泵,泵切削液喷在刀具上面.循环使用的.

第一个步聚:
拆开雕刻机,清洗掉留在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杆上的巨多铝屑.

第二个步骤:
防尘处理.因为雕刻机和这个防尘不是一起设计的,做得很被动. Y轴前后都加长了,防尘罩没有损失行程.X轴主没有想到好的办法.
先是订了防尘罩,回来按装.看图.....

用铁皮把滑块和不能被风琴板挡住的地方挡起来 (原文件名:DSC_0058.JPG)

这是Y轴的防尘罩 (原文件名:DSC_0069.JPG)

Y轴后面都延长了,不然风琴板压在一起损失行程 (原文件名:DSC_0070.JPG)

这个东东断了.当地买不到. (原文件名:DSC_0086.JPG)

特写 (原文件名:DSC_0087.JPG)

搞了个膜片式的,够强壮 (原文件名:DSC_0090.JPG)

打表按装平台,只能控制在0.1mm以内 (原文件名:DSC_0089.JPG)

第三个步聚:
本来想用铝板或者木板做一个箱子,把雕刻包起来.不让铝屑飞出来.想来想去,想到一个好办法.买两个塑料箱子....

第三个步骤:
用泵喷切削液...... 看看DIY的结果..

箱子的上面过滤,下面那个箱子是储油箱 (原文件名:DSC_0103.JPG)

第四个步骤:
把雕刻机用塑料桶罩起来.....

改装后的最后效果图 (原文件名:DSC_0102.JPG)

正面图 (原文件名:DSC_0103.JPG)

加工时的状态 (原文件名:DSC_0104.JPG)

加工的零件,还需要进一步加工. (原文件名:DSC_0106.JPG)

俯视图 (原文件名:DSC_0107.JPG)

铝屑会随切削液流入这里过滤,再也不会飞到那张老桌子上了.(那张桌子的面板是整块板栗树板做的) (原文件名:DSC_0108.JPG)

图片说明已经完成了.  大家来点掌声鼓励一下.
接下来就是和大家讨论了.                                         (刚修改了至少10个错别字.当然还有没被我发现的)

网友:
是m o n的雕刻机吧?
用亚克力做外壳岂不更好?

网友:
竟然用的是伺服电机,这台不少钱吧。。。口水啊~

攒钱准备买第二批的雕刻机中。。。

网友:
错别字太多了吧

楼主:
没有办法,太急了.错别字少不了.我自己找一下,尽量改掉.
小雕是找MON买的.呵呵.  价钱还算可以啦,价钱看站在什么角度去看了.

网友:
工作平台加围栏吧,切削液难免从旁边缝隙流进Y轴。

楼主:
秋风的建议很好,我可以去试一下.哈哈.等这个工件完成了再说吧.还没有一部分没有完成

网友:
jj很不错,防尘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掌声鼓励

网友:
请问

楼主机器什么价? 什么地方搞的?

网友:
虽然目的是达到了,但是太山寨了,太雷了。。。哈哈

网友:
主轴电机很威猛!铝件加工的效果好不好啊?

网友:
不错,等换大房子了,我也搞个的说~~~

网友:
~~能飞得哪么远~~~看来主轴性能强大阿~~~~

楼主:
机子找MON买的,这个算是他的闲置物品吧. 价钱就不说了,他估计他日后不会出同样机型的.(硬想知道,可以翻mon的旧贴可以找到.)
主轴自己做的,电压24V,功率在300上下.
控制现在做得不好,只能最低6000RPM铣铝.正在想办法把速度变低.希望能做一个1000rpm-15000rpm主轴.速度是闭环的
现在的是6000rpm-30000rpm.

网友:
旁边的笔记本型号是T23吗?

楼主:
是T23,很扎实的东西. 跟了我六年了,还能用就没有找到更换它的理由.
自己换了一次电芯,修改电池里面的存储器花了许多时间,乐在其中.后来主板的一个电感虚焊了,折腾了个多月才搞好.无数次想丢了它.后来还是留下他修好了. 现在不能拔电池,一拔BIOS就掉电,换了电池也没有用.

能运行:CAD2008,Protel99S,CVAVR,QQ,IE,雷电.office2007,Adobe Reader 9.大概就这些了.
现在感觉真的很慢哦. 运行mach3不能加载汉化的界面,不然机器跑起来很慢,和蜗牛一样.

网友:
铝还这样,要是木头就更不得了了,得想点儿办法,否则等JJ回来,只能永久放公司了。

网友:
文章不错,图片丰富,慢慢看

网友:
好像无解.省钱就要费事自己山寨,要数万元的雕刻机卖给谁.

网友:
很详细的介绍 mark

网友:
热烈  鼓掌,  加油~加油!

楼主:
谢谢楼上的掌声.下面是今天的加工照片.

进刀不大,0.4mm, F200  主轴6000rpm(24V,工作电流2A). 直径4mm 双刃铝铣刀,硬质合金+镀膜,订做的.

网友:
是T23,很扎实的东西. 跟了我六年了,还能用就没有找到更换它的理由.
自己换了一次电芯,修改电池里面的存储器花了许多时间,乐在其中.后来主板的一个电感虚焊了,折腾了个多月才搞好.无数次想丢了它.后来还是留下他修好了. 现在不能拔电池,一拔BIOS就掉电,换了电池也没有用.

能运行:CAD2008,Protel99S,CVAVR,QQ,IE,雷电.office2007,Adobe Reader 9.大概就这些了.
现在感觉真的很慢哦. 运行mach3不能加载汉化的界面,不然机器跑起来很慢,和蜗牛一样.

***********************************************************************************

谢谢楼主,你的回复非常详细。我的T23也有跟它相类似的经历。我在上面运行Mach3的效果一直不好,有时甚至刚开始是好的,过了半会钟就不行了,故障就是慢得象蜗牛。
现在有你成功的经验我准备再试一下。
英文版以前一定也试过,能告诉我你用的具体版本号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掌声啊. 回:wang9901
我的版本是这个坛里那个汉化版本.安装后工具栏是中文的.  界面要汉化得加载里面的一个FLASH文件. 我的T23如果加载了,就会慢得像蜗牛.不加载可以免强用.  系统是大概两年前的一个干净备份,GHOST恢复系统后除了安装金山毒霸2009并升级外其它没有升级了.

网友:
"自己换了一次电芯,修改电池里面的存储器花了许多时间"
能否将T23的电池内部芯片修改的办法和相关软件打包上来,
这样我和其他有需要的朋友就不必再“花很多时间”了。

楼主:
让我找一找,好像上传到一个邮箱里了. 找到了贴上好. 呵呵有几年了,当时不知道要修改存储器,买回三洋2400mah的电芯装上没有反应.
后来N久才明白.

楼主:
看来一个贴子可以引来很多相关东西出来啊. 里面有那个软件sbw3.3,还有我自己改过的HEX文件(如果用我的刷,日期会显示2007-8-15,电池容按2400mah算的,其它不记得了.),还有当时参考过的网页.
那个软件搞了N久才到手.

网友:
可以直接上液冷

楼主:
这个修改得很粗糙,雕刻机不是自己做的,因此改得非常的被动. 漂亮不敢当,只求实用.

这个主轴里面有风扇,夏天温度会升到70度, 现在把切削液的管子从主轴座里穿过来,长时间工作只有点微热. 应该算是液冷了吧.

近期还将用它来雕一块双面的PCB.试一试. 订做了六支0.1的刀,和铣刀一起订做的.都是硬质合金. 不知道好不好用,拭目以待吧.

网友:
好,以后能少走弯路

网友:
俺也折腾一下T23的电池。
俺T23电池充好拆出来,一直用交流电,等到大半年后,电池没电也无法充电了。
希望能司马当火马,回光返照的说~~

网友:
这个仿佛在这里也看到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0904&extra=&page=1

网友:
这飞屑看得很恐怖哦,不知我们的JJ会是什么效果,希望先收到JJ的老大们多试机,把这个问题解决才好

网友(2010-11-10):
还真是花了功夫!

网友:
myfriendaya能不能介绍一下,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和步进有何不同?另外使用直线导轨的优点等,如果可以给拍个近照,以便咱们仿制。谢谢。

楼主:
楼上的真不好意思,上面的照片你也看到了。 如果要我拆来拍好了照片再装好,工程已经非常大了。
以后维护时,拆解开了一定传上更加详细的照片。而且里面都是二手件,品牌记得有:nsk,THK吧。
这是我的第一台雕刻机,没有对比,步进和伺服,线轨和其它类型的区别。

网友:
这个与也是并口连Mach3的?驱动器直接支持的?

网友(2011-01-31):
楼主是做塑料箱子的

网友:
楼主,你机子的主轴功率多少啊?

网友:
厉害,这个很好啊,阿莫的jj我也打算这样搞一下,否则碎屑会让人抓狂的

楼主:
回43楼,是mach3直接支持的,这个mon大哥是专家。我买他的机架搞的,他帮我设置好了,自己还不懂。
回44楼,我不是做盒子生意和制造盒子的。呵呵。买这么多,只为了装东西方便,好堆放。一次下馆子的钱能买很多。
回46楼,请看15楼。主轴现在前端有些改动。其它基本不变。夹头是ER8M,只能夹持最大5mm的刀。
回所有楼,谢谢大家的鼓励。祝新年快乐。

网友:
伺服跟步进有何不同?
价钱不同
性能不同
精度不同
速度不同
步进会掉步,伺服不会
步进转动时有严重的震动,这个震动被金属机器矿大,变成一个大音响,结果整台机器就好像在唱歌。伺服没这个情况。
步进转速低,才只有几百转,输出扭力随转速升高而减少,转速越高扭力越低,最后是失步堵转。伺服转速高,最高极限可以上5000转,在0-3000转的时候,输出扭力都是一样的,本身驱动器就有扭力补偿,精密检测。

网友(2011-05-29):
高人一个!!!!学习中!

网友(2011-07-01):
学习了,,不过听说以后阿莫有配套的配件解决该问题

网友:
嗯,这个好,切削液应该不贵吧?

网友(2011-08-07):
牛人真不少啊

网友:
楼主很多东西做叻,还搞那么好的防护工作,呵呵

网友:
风琴板很喜欢,楼主高人哦 顶!

网友:
这小鸡真TM给力

网友:
主轴性能强大阿

网友(2011-09-15):
楼主真是的,花那么多工夫干嘛,直接买个7800现货的AMCNC-01,比你4800买的尽是2手的东东好用哦
AMCNC-01可是全新的配件哈,还自带防尘圈帘.精度可以到1丝(0.01mm)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真是的,花那么多工夫干嘛,直接买个7800现货的amcnc-01,比你4800买的尽是2手的东东好用哦
amcnc-01可是全新的配件哈,还自带防尘圈帘.精度可以到1丝(0.01mm)哦.

DIY其乐无穷的,锻炼动手能力很不错啊!
步进 vs 伺服,光轴轴套 vs 直线导轨,小功率电机 vs 电主轴......

楼主:
1。本人不是什么高人,只是喜欢动手而已。知识大多是从网上学的,当然这里学习到的不只是机械知识还有电子知识。
2。切削液如果可以循环,那就超便宜了。记得原来阿莫算加工中心某零件加工成本时大概这么说:切液液XXX一桶,但循环使用基本不用考虑成本。
3。确实需要加工不少铝件与黄铜件,所以没有防护不行,还要跟进切削液。 当时订了阿莫的机器,因为要加工用却拿不到机器退了。如果不是这么急,那真后悔了,我订的是3800元的。
4。风琴板是订做的,但机器原来设计没有考虑加这个东西,所以加上去损失了行程,还好加工零件都不大。
5。amcnc-01现在才有的,如果等到现在就误了很多事。 也不要小看了线轨+滚珠丝杠+伺服+欧姆龙电源 了,真不是盖的,太好用了。如果阿莫给你们装上这些东西,再加个两三千也是可能的。
6。这台小雕刻机,我用在生产与样品零件加工上了。因为防护好,比我的没有全包起来的数控铣都顺手。DIY很锻炼人也很折腾人的。
“步进 vs 伺服,光轴轴套 vs 直线导轨,小功率电机 vs 电主轴...... ”这句很到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真是的,花那么多工夫干嘛,直接买个7800现货的amcnc-01,比你4800买的尽是2手的东东好用哦
amcnc-01可是全新的配件哈,还自带防尘圈帘.精度可以到1丝(0.01mm)哦.

如果myfriendaya肯出4800元出手上这台雕刻机的话, 非常超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真是的,花那么多工夫干嘛,直接买个7800现货的amcnc-01,比你4800买的尽是2手的东东好用哦
amcnc-01可是全新的配件哈,还自带防尘圈帘.精度可以到1丝(0.01mm)哦.
如果myfriendaya肯出4800元出手上这台雕刻机的话, 非常超值

秒杀的机会很大。

网友:
哈哈,多谢各位回复了,回复差不多都引用我的,感觉怪怪的,
我是机械小白哈,就是在纠结到底买amcnc-01呢还是买楼主这种
楼主买的时候是花了4800哈,我没说瞎话.本坛另一贴为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10536&bbs_page_no=3&bbs_id=1027
还看到里面45楼有说:
可以订做,公开报价5900元。全部使用2手滚珠丝杆和直线导轨,价钱包含3轴三菱伺服(2手),不含主轴。交货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

买这种的话加主轴什么价格也差不多6,7千吧,当然可以真正发扬下DIY精神了,不错.

网友:
看到报价是这么说的"公开报价5900",好想小声的问下有没优惠,如果5K能拿下的,就更超值啦.

网友(2011-11-10):
好主意!!!8错8错啊

网友(2012-04-06):
太好了,回家也弄起来

网友:
楼主原来这个号是我的,贴也是我发的. 现在怎么登不上了,不知道是不是盗了.

网友:
才发现这个贴,真是不错啊

网友(2012-06-04):
学习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13-09-25):
就是感觉太丑了

网友(2013-11-25):
用了切削液,光洁度明显提升了不少啊

网友:
这是伺服电机啊。高级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