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正式版示波器 个人修改版

楼主(2010-10-10):
到了fpga版本,好像都是说话的人多,做事的人少

完善原有程序   由于手机的效果太差了 不上图 文字说明一下吧

主要变更:
1、修正插值算法
2、双通道模式可选择触发通道
3、增加X-Y显示
4、增加直流偏移调节
5、各通道参数可独立调节

菜单变更:

菜单1(主菜单)  : 通道1/通道2/双通道/x-y显示
菜单2(附加功能):  正常(只显示波形)/FFT—汉宁窗/FFT—XX窗/.....  (单通道模式才有FFT模式)
菜单3(触发功能):    (与原来一样)
菜单4 (选择要调节参数(如灵敏度)通道) : 通道1/通道2

屏幕右边显示 : 电源标志、run/stop  、频率显示、电压显示、触发通道显示  、耦合方式

键盘分布

   菜单1           菜单2          菜单3       |   菜单4   |
                                ---------------           ----
  采样时间+        采样时间+   |   直流偏移+      直流偏移-   |
                               |                              |
  菜单+/触发通道    菜单-      |   灵敏度+         灵敏度-    |
                               |                              |
  run/stop          AC/DC      |   触发值+          触发值-   |

以下是程序

-------------------------------------------
其他小变更自己研究

郑重说明,只不是完善版本,可能存在很多隐藏bug   仅供研究用    不要随意更新固件

不是我不想上图 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12月修正版

更改
1.修正fft显示的bug
2.修改显示界面
3.增加电量显示  低电压自动关机  (>7.5v 满格  <6v关机(基线开始漂移) )

有待改善 xy 显示比较乱 建议解决方法:采集到的数据需要数字滤波
还是那么一句:因为放大系数和基线等参数需要重新校正,没有条件的不要随意升级。
(可以只升级FPGA程序,兼容原版)

FPGA包

AVR程序 (ICC7.14B)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更正一下

main.c

         if((main_menu_sel_F2==1)&&(main_menu_sel_F1< 2)) FFT();
         if((main_menu_sel_F1==0)||(main_menu_sel_F1==2)) dso_out_ch1();
         if((main_menu_sel_F1==1)||(main_menu_sel_F1==2)) dso_out_ch2();
         if (main_menu_sel_F1==3)                         dso_out_xy();

FFT();   改为 FFT_Display();  否则不能显示fft

网友:
有谁更新体验过了么?效果怎么样,请告诉一声。

楼主(2010-12-01):
12月修正版
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楼主是首个发表个人修改版的牛人
支持一把,以鼓励楼主继续更新

楼主:
把示波器DIY进行到底     用塑料板+502胶水做了一个外壳    手机拍照质量太差  请见谅

补充一下:还有一点小问题,程序中虽然加上显示静态直流电压功能,但是不准确,我用并口下载线,不能debug,还没找到原因,使用时以基线作为参考零点。自己数格子吧

网友:
不顶不行呀

网友(2011-06-12):
回复 楼主:

可否留下联系方式,方便交流!QQ:1014439112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道理!

网友(2011-07-20):
这款多少钱?

网友(2011-08-23):
顶LZ,FPGA门外汉,纯支持。

网友:
后面那个外壳比较帅~~~

网友(2011-11-29):
支持,我很想做,能提供详细资料吗

网友(2012-01-30):
这个修正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