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驱动,这个电路是否太简单了?

楼主(2010-10-10):
直流电机RL调速,VS=24V,VCC=12V,利用单片机产生PWM,f暂定20KHz,电机最大功率大概80W左右,这个电路是不是太简单了,心里没底,请教各位!

网友:
低gs开通电压的MOSFET没问题。

网友:
电机上需要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
it is always easy to make it more complicated.

网友:
yes, high gain/high current transistors are better

don't forget shifting MCU IO's level to 12V

网友:
1楼问题4楼解决

网友:
这个不好吧,GS电压<5V,那+12V电源不是没有用了?

网友:
楼主至少在图腾驱动输入加个电阻吧

网友:
这种驱动不好的,MOSFET的关断需要一个负压信号,我以前做感应加热需要抬压。

网友:
Q1Q2用射随不太好

网友:
找个驱动芯片吧。你单片机是5V的需要抬高到12V才能驱动出合适的电平。

网友:
这个电路好像有点问题吧,如果PWM的信号电平为5V@VCC>5V的时候,这个电路的Q1没法导通的,估计要在前面增加一个NPN的管子转换一下才可以,建议楼主实际搭个电路测试一下

网友:
失败,需加一级电平转换.G极加一个稳压管保护
去淘宝买个二手的TC4427吧,同相,1.5A MOS专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