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不锈钢氩弧焊啊?请教下,如何清洁不锈钢焊垢,使不锈钢焊缝尽量光洁呢?

楼主(2010-10-10):
我用了白钢水,黑色的焊垢倒是没有了,但是不锈钢表面变白了,不光洁,看起来很难看,不知道怎么处理比较好。

第一次搞不锈钢焊接,还在摸索啊。。。

网友:
我见别人施工后用砂轮打磨焊缝,效果还可以

楼主:
我用的那种白钢水对不锈钢本身也会有腐蚀,即变成微白色,不够亮了,是不是用了白钢水后,还要用砂轮打磨

网友:
一般都要洗和打磨,除非你的焊机非常好, 下个星期2我要去深圳看一台韩国氩弧焊,标称能焊接0.01的板,第二个闪光点是焊缝免洗

网友:
手持砂轮打磨。

网友:
好像是焊接完之后  打磨 再用石蜡抛光

网友:
一般用抛光工艺处理可以解决

网友:
抛光蜡+抛光机,

抛光机是像角磨机样的那种东西(可能就是角磨机),抛光轮我见过用砥石轮(海绵抛光轮)的,貌似还可以用砂纸百叶轮或麻轮。你上淘宝搜一下‘不锈钢 抛光’很多的。
砂轮不太好,太硬了,不容易抛光整个面。其实用细砂纸使劲打磨也行。。。。

网友:
具体步骤如下:
工具:角向磨光机、80目磨光片 120目磨光片 200目磨光片 抛光蜡 羊毛轮
1、使用角向磨光机+80目的磨光片把焊缝上大的突起部分打磨平整。
2、使用角向磨光机+120目的磨光片把焊缝上小的突起部分打磨平整,跟焊缝两边的板材比较没有起伏。
3、使用角向磨光机+120目的磨光片把焊缝上上的小划痕打磨干净。
4、使用角向磨光机+羊毛轮+抛光蜡进行抛光。

网友:
抛光出来的焊缝其实和钢板的颜色存在视差,除非整体抛光
比较好的处理办法是拉丝和喷砂,看起来整体效果比较强

网友:
楼上专业,专家

楼主:
是不是直接在黑色的焊垢上进行抛光,还需要用白钢水之类的腐蚀性液体么?

网友:
专用不锈钢酸洗液,涂抹少量,等十分钟后清水冲干净,砂轮机打磨抛光即可,焊缝的好坏和工人技术有较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