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10-10-11):
请教这个电路,为什么一上电,电机就转了。IRF7341是N沟道的,G1理应高电平时,DS才会导通的啊?

网友:
G1悬空了

楼主:
谢谢,但是我的G1不管接12V还是直接接地,都不行

网友:
你的问题是想知道怎么样才能让电机不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