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见过这种封装的MC1403?貌似非常漂亮的说……

楼主(2010-10-11):
无意中在电子市场里一个卖老国产电子元件的柜台上发现了几片非常奇怪的1403,金顶金腿白瓷片基,看上去很漂亮,价钱和现在全新的塑封片差不多,呵呵,于是就买了两片回来。

楼主:
用以前搭的简单单路测试了一下,在我那3位半的日置HIOKI 3211袖珍表上,可以准确的读出2.50V,两个芯片读数完全一样,和额定值没有一点差距,非常的一致!之前买的塑封片子,读数和2.5V都有0.0几V的差距,另外手头唯一的一片瓷封MC1403U,读数也是2.49V,而这个恰好是2.50V,一点都不差……

楼主:
经过可调电阻分压到1V后,用三位半表即可读出小数点后面的第三位。

此时这两个片子在小数点第三位上只有最后一位有一个数的差距,而且读数很稳定,一点都不跳,稳定程度和手头另外一片褐色瓷封的MC1403U差不多。相比之前买的几片塑封芯片,分压倒1V后的小数点后第三位有上下各一个甚至两个数的跳动,而且几个片子的小数点后第三位都不一样,有很大的差距……

不知道这种片子精度,比之前jj老大在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74047&bbs_page_no=1&bbs_id=3057
里面提到过的陶封MC1403U怎么样,如果用高位表标定一下,能不能当作基准来校对3位半的表?

这是第一片,调分压电阻到1.000V,稳定,不跳动。 (原文件名:IMG_6715-s.jpg)

电阻位置不动,换上第二片,读数0.999,吻腚,不跳动 (原文件名:IMG_6716-s.jpg)

楼主:
最后再补两张用jj老大提到过的那种陶封MC1403U同样条件下的测试结果。

2.5V输出,在我的那块表上的读数为2.49V,稳定。
分压电阻没有动,还是保持和刚才相同的位置,读数是0.996V,还是稳定。

网友:
电烙铁烫下,看看变不变。价格几多?

网友:
喜歡,關注價錢,看看還有沒有?

网友:
国产垃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产垃圾
说点理由出来,如何判断是垃圾?

网友:
这个东西看起来是漂亮,但是的确有点老了,我在之前的公司捡了至少5公斤!包括贴片的,全是一盒一盒的都没有拆开。很大一部分是比我的年纪还大,不过也有现在都还在用这种工艺的。我换工作的时候全部仍在办公室了,后来听同事说他们全倒垃圾桶里了

网友:
赶紧去收购回来呀,好东西

网友:
楼主 全收了吧!呵呵

网友:
呵呵  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网友:
价格几米?

网友:
这种破烂扔过好多。

网友:
兰州的电压表也有点太烂了吧

网友:
建议拿来炼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国产垃圾
说点理由出来,如何判断是垃圾?

估计是被淘汰了的缘故:
1.体积太多,占PCB版面,不利微型化;
2.指标不算太高,高精度的不会用它,低精度的又嫌它第一点了

楼主:
这片子是全新的,貌似店家那里还剩多半盒的样子,卖价也不贵,只比塑封片贵5毛钱,简单测试下来,性能感觉优于现在的塑封片的,至少电压的一致性要比新的塑封片好很多,买过几片塑封的,电压有2.492.51的、2.52的,尽管都不超差,但是离散性比较大。

这东西大小和现在新的塑封1403一样的,可以直接代换DIP的1403,不存在占空间的问题。这东西也不同于当年国产的这种封装的5G系列数字集成电路,当年的5G系列数字电路性能上比现在的74HC系列差远了,基本上的确是垃圾。但是这类电压基准片,当年应该都是经过细致筛选的,而且陶瓷封装的稳定性好,现在仍然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目前有想法用这东西做外置基准配合Mega8做个测量仪表玩玩,初步计划至少能显示简单的波形、能测电压电流,能测三极管,其它还没想好……

至于我那表,呵呵,当然是不附合发烧的条件,没办法,木钱,好表烧不起呀。目前手里除了这个表,就剩15块钱的地摊货830和25块钱的“福克”牌9205了,那俩垃圾更拿不出门来,也就用二极管档测测通断用还靠谱……我到是也想搞个好点的表,不过成色不错且精度有保证的Fluke最便宜的二手4位半表8050A,就要300元以上了,垃圾成色的四位半不敢要。而6位半,即使烂到和在垃圾堆里扒拉出来一样的成色,都要1000上下,成色好的要2、3千,这个更是烧不起了……

网友:
也看运气,有人收过不到 400 块钱成色都还可以的 3478A,我也帮一个朋友收过一台 600 块钱的 6001,怎么说也算 6 位半...了,后来想想应该也给自己收一台丢在阳台自用也不错,可惜没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片子是全新的,貌似店家那里还剩多半盒的样子,卖价也不贵,只比塑封片贵5毛钱,简单测试下来,性能感觉优于现在的塑封片的,至少电压的一致性要比新的塑封片好很多,买过几片塑封的,电压有2.492.51的、2.52的,尽管都不超差,但是离散性比较大。
这东西大小和现在新的塑封1403一样的,可以直接代换dip的1403,不存在占空间的问题。这东西也不同于当年国产的这种封装的5g系列数字集成电路,当年的5g系列数字电路性能上比现在的74hc系列差远了,基本上的确是垃圾。但是这类电压基准片,当年应该都是经过细致筛选的,而且陶瓷封装的稳定性好,现在仍然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目前有想法用这东西做外置基准配合mega8做个测量仪表玩玩,初步计划至少能显示简单的波形、能测电压电流,能测三极管,其它还没想好……
至于我那表,呵呵,当然是不附合发烧的条件,没办法,木钱,好表烧不起呀。目前手里除了这个表,就剩15......

多少钱一片啊?

网友:
氧化铝基底,金属盖钎焊封装
这种是气密封装,稳定性、可靠性远高于塑料封装,导热率也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多少钱一片啊?

兄弟,俺不是卖片子的,也没有那么多空闲时间经常跑去电子市场,因此,告诉大家多少钱一片也没多大意义。

反正,比市面上塑封片的正常零售价稍高一点点儿就是了。大家可以去淘宝搜搜市面上常见的全新塑封1403的价钱,心里就有数了。
当然,我是说正常零售价,JJ老大8毛一片一次收来40片褐色陶封1403的那个价钱,可不是正常价:-)……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也看运气,有人收过不到 400 块钱成色都还可以的 3478a,我也帮一个朋友收过一台 600 块钱的 6001,怎么说也算 6 位半...了,后来想想应该也给自己收一台丢在阳台自用也不错,可惜没有了。

这位朋友可真算是淘宝专家了,这么好的事情都能碰上……:-)

俺就是运气不好,一关心啥东西,啥东西就涨价,像Fluke8050A,去年网上到处都在甩卖1XX一台的,现在想要收个了,却发现都两三百了;
还有今年上半年,网上到处都能找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种做工精致使用精密排阻加DIP封装的ICL7120芯片做的国产4位半DT930F/FG表,5、6十块钱都能买到,现在也想收个了,确发现要1XX才能买到了,而且还不能确定分压电阻是不是精密排阻的……

唉,运气呀……

网友:
上海元件五厂生产的,我80年代就用过。绝对不是垃圾,只是可惜这样的国家骨干企业都被猫们自废武功了。

网友:
啥好事情,我就只碰到那个 600 块钱的 6001 而已,而且还是帮人做嫁衣裳,事后才后悔没给自己整一两台用。其它的都离谱得很,人家 3457A 也就是 600、700 入手的,我入 2k 多;人家 6581 也就 4k 多入手,我入 8k 多,烂得铁皮都翘了不说显示屏还没人家亮...

bte. jj 收的是二手的片子,当然比新的塑封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