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检测人员出入问题,还请指教

楼主(2010-10-11):
大家好,小弟想用红外传感器和步进电机做一个简单的门控系统。

也就是常见的那种,当人靠近时,大门打开,检测到无人后就自动关闭。

当在关闭的过程中,若检测到有人出入,则从关闭状态转为打开状态。(这点比较重要)

总的来说,发给MCU应该有4个信号: 开门信号,关门信号,开门到位信号,关门到位信号

现在我打算用热释电红外传感器RE200B和 红外热释电处理芯片BISS0001来负责检测人员出入。

但是BISS0001只有一个输出信号管脚,我觉得这点会让设计有所约束。

下面是我自己的想法,还请指正:

RE200B检测有人时,使得BISS0001那个输出信号为1;相反,RE200B检测无人时,使得BISS0001那个输出信号为0。
BISS0001那个输出信号连到MCU的某个管脚,作为外部引脚触发,从而控制步进电机。

当MCU检测到1时,控制步进电机正转打开门。当没人时,信号输出为0,因此MCU控制步进电机反转,关闭大门。

当在关闭门的时候,又有人来了,这时再打开门,但是门的移动距离怎么控制?用定时器可行吗?

门开到位信号和门关到位信号怎么处理?用定时器?

总感觉处理芯片只有一个输出信号不太够啊。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一般用限位开关就可以了,门开或关到位就一个信号而已。热释电感应的是运动的人,只有“有”、”无“两个信号

网友:
移动距离对于步进电机就很好控制啦

网友:
参考一下 可识别 进出方向的 探头,
一般  可的  超市 中用的, 淘宝有。

网友:
自动门感应器不支持使用热释电红外传感器,一般是使用雷达波感应器或双鉴感应~~

网友:
双鉴感应+mcu就是三鉴了

网友:
热释红外电传感器就是PIR模块吧(被动红外,passive infra-red)
貌似taobao有卖的,十几元,有人直接输出高电平,没人低电平

网友(2012-08-29):
你用的不就是步进电机吗,这个应该很准确了,然后电机控制和人的检测分开.就可以解决关门时有人过来的问题了.

网友(2012-11-03):
以后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增加一个标志位。通过双重检测,来进行判断。对于步进电机的控制要做好安全问题。

网友:
如果门有走廊通道之类就比较好设计:放两个热释感应器,有一段小间隔距离利用时间差,这样就能辨别方向,门的开关就更简单了,靠近门的方向移动才开门(等到门后面感应器有离开移动才关门),否则不动作,只要感应器跟门有一段距离,基本不会有误动作(门的两边各两个感应器,共用四个感应器就万无一失了)

网友(2013-04-28):
这个只能检测高低电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