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芯片外扩SRAM的问题

楼主(2010-10-11):
我想请问对ARM一块颇有研究的大侠,有只能外扩SRAM的主芯片吗,或者一般需要外扩SRAM的,谢谢大家给我解答

楼主:
恳请大家帮帮忙啊,能不能告诉我一点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
我想,这个问题。。。确实没法说。
我瞎说一下,你搞清楚下面这些问题,自然就有答案了:
什么是ram?谁需要ram?需要多大?
扩展ram是容量需要还是非易失保存需要?
没有外部总线的arm所提供的ram是否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有朋友跟我说如LPC2220的主芯片需要外扩的话一般外扩的话只能外扩SRAM而不是SDRAM,他需要我再寻找出几款这样的主芯片。
我跟他即将合伙在深圳这边代理SRAM产品,我们现在需要对市场有个大概的了解,而这又只有那些长期在这一行业里面的工程师
比较了解,所以在这里请教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