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FM-FM-FM-FM-FM-FM-FM-FM-FM-FM-FM 救命啦!!!

楼主(2010-10-11):
此电路是个无线音频发射,晶振是12M   芯片出来频率在400M左右的样子,(内部是不是PLL+PA?输出功率应该不小于10dbm)但是不知道这是个啥子芯片,不知有哪位兄台用过或有所闻!
芯片采用SOT23-8封装。
见图

网友:
你有示波器吗?
通常破_解别人的东西都有啦。
看看输出是不是12M方波
如果是那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原理。
IN为输入音频。二极管的电容变化调制啦晶振的震荡频率。然后就是高放大倍数的功率放大器。由于有很大的增益波形变成方波。
然后低通滤波。
PS:方波是由无数个N次谐波组成的。

网友:
我都想要这个方案....请得解之后告诉我....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