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多谢

楼主(2010-10-11):
我用EPM240T100就是想做个实验,让一个引脚输出方波,我的程序是: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test<=~test;
                end
但是test这个引脚上出现的却不是规则的方波,有点像锯齿波一样,我有侧过,频率是对的,也就是说我的程序运行起来了,是不是clk引脚或者test引脚配置有问题啊,若是,要怎么配置,小弟刚开始接触,用的是quartus开发软件,望指教

网友:
电气问题或者测量方法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频率太高了,你用什么示波器测的,带宽够吗,接地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电气问题……我用示波器去测量20多Mhz的波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