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使用TM1638做数码管显示,突然不亮了

楼主(2010-10-11):
本人使用tm1638做数码管的显示芯片,平时显示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时候会突然全部数码管灭了,不显示了,可是这时候,按键扫描还是正常的,这时怎么回事。我是用15V+7805稳压供电的。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LZ没讲外部条件。有没有干扰之类

网友(2011-07-10):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把显示控制命令刷新一次,OK了

网友:
用过TM1668,没出现过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A(2011-09-01):
回复 网友B:

似乎在发完显示命令后如果将STB置高则显示就回灭,另外还总会丢数据,请赐教。

网友(2016-11-0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发现如果读键值时,如果clk信号还在运行时,置高stb,出现和你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