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_kprintf发布时可不可以过滤掉

楼主(2010-10-11):
如题

网友:
1. 不要实现rt_hw_console_output函数
2. 不要调用rt_console_set_device函数设置相对应的设备名。或者设置一个不存在的设备名

仅针对于0.3.0正式版及以后的版本

楼主:
【1楼】 ffxz

我原来裸机跑的时候
#ifndef NDEBUG
    #define PRINTF_M(S, ...)        \
    do {                            \
        printf(S, __VA_ARGS__);     \
    } while (0)

#else
#define PRINTF_M(S, ...)         \
    do {                         \
    } while (0)
#endif

Release后PRINTF_M(S, ...)就给
    do {                         \
    } while (0)
代替了,优化后可能后面就没代码了。但是看了你的rt_kprintf原型
void rt_kprintf(const char *fmt, ...)
{
        va_list args;
        rt_size_t length;
        static char rt_log_buf[RT_CONSOLEBUF_SIZE];

        va_start(args, fmt);

        length = vsnprintf(rt_log_buf, sizeof(rt_log_buf), fmt, args);
        if (_console_device == RT_NULL)
        {
        rt_hw_console_output(rt_log_buf);
        }
        else
        {
                rt_device_write(_console_device, 0, rt_log_buf, length);
        }

        va_end(args);
}
-----------------------------------------------------------------------------------
1. 不要实现rt_hw_console_output函数
2. 不要调用rt_console_set_device函数设置相对应的设备名。或者设置一个不存在的设备名

好像这样也不能把代码过滤干净吧

网友:
这样只是不输出,数据会生成然后丢弃掉

网友:
还是会生成的。
我原来是修改利用宏定义,在未使用调试的时候,直接把函数内部所有东西都省略了,编译器可以把整个函数都忽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