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F0513用mimicube2 怎么烧程序?

楼主(2010-10-11):
78F0513用mimicube2 怎么烧程序?16针口怎么接线?外围硬件要注意什么啊?

网友:
目标连接座                    目标设备
1 GND-------------------------GND
2 RESET-----------------------RESET
3 RXD-------------------------TXD
4 VDD-------------------------VDD
5 TXD-------------------------RXD
14 FLMD0----------------------FLMD0

使用MINICUBE2烧写程序需要NEC对应的烧写软件QBP,还要有芯片对应的PRM文件。
外围硬件的话你的芯片规格说明书上应该会有,你可以查看一下。

网友:
还有,MINICUBE2侧面的开关应该打到M2,电压打到3V,5V都可以。烧写的时候不需要接OCD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