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驱动5.7'tft屏的问题

楼主(2010-10-11):
出现上下缓慢移动的暗条纹(横条),

有碰到过此类问题的朋友么?是行扫描的问题,
帧扫描的问题,
还是tft屏的问题

网友:
那你就先看看你的电源有没有问题了!还有就是你的程序有没有问题!这样的情况一般要不是电源那就是程序的问题,先看电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那里应该没有问题,我有试过各种颜色,好像只有三原色效果好点,其他颜色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现象,时序的话我是按照datasheet上来的,用示波器也看过了,没啥问题,我用的是16位rgb,5位+6位+5位的方式,我把最低位的r,最低位的b和gnd连接起来了,这样会不会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望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你照DATASHEET上来的,呵呵,我以前还不是一样照那个来的,最后发现那东西有时候也有问题,我还改过才显示正常啊!低位接地那是没有影响的!颜色问题我想是你那里有脚没有接对,就是高低位有接反了的!目前我相信你有的颜色显示不出来!慢慢在去看看吧!还有看看你的RAM大小 ,是不是选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没用到RAM,目前调试阶段,直接用fpga发送16位数据,一个颜色满屏刷,但是非三原色就是有这个现象,好的,我再看看,谢谢~~~ 还有就是r,b的低位接地换成接倒数第二位可以吗??18位数据转换为16位是怎么压缩方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图片取模工具 啊,直接就生成16位的就可以了,当你接16位的时候,那两个低两位怎么接都是一样的!要是还是你说的那个问题的话,那就是你硬件或者软件上的问题了,你在慢慢看看!这个东西急不来的,慢慢去找原因!

网友:
当然是干扰纹了, 可能屏设计的局限(没多片比较暂不定义为缺陷), 在电源上下点工夫, 和信号线放置(有些LCD的FPC已经做死了, 不能改LAYOUT了)上想想办法

网友:
为何不用现成的驱动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看来硬件的关系较多,好吧,我再看看……3x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买的那个现成的,屏是好屏,支持16位,结果驱动模块数据宽度是8位,不知道这个厂商怎么想的……
所以说就想借用他的线路板改造他的软件……嘿嘿

网友:
【8楼】 eworker:
LZ肯定是买了别人的模块想自己写程序DIY.

网友:
是不是相位的问题,改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
怀疑点时钟对应的点扫描个数多了或少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久没有看到你来了哦!对了想请教点问题啊!在写的数据的时候怎么避开大量的杂点?谢谢了!现在就这个问题了,看到一点也不舒服啊!

网友:
这个需要调试分析,我猜不出来

网友:
这样的啊,我在可能的地方都加强了一下,要是频率低点的话,杂点要多点,每个杂点也比较大,要是频率提高,杂点就细小了!不过频率就不能在提高了,现在都近50MHZ的操作频率了!

网友:
你要是玩的话就参考人家DIY的慢慢找吧,要是商业用途另当别论.
没必要什么都自己做.

一个公司什么都想做最后只会什么都做不好.

网友:
只有自己DIY一下,玩玩,不过做到这份上了,做不到预期的效果心不干啊!所以就请教你了!看来这些个问题还只有慢慢来找了!

公司里想要我做那些东西!我才不干哦!薪水那么少!现在还不知道春节回家有没有车费呢!我给他做这些!那只有白天做梦了!吼吼1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确实是这样,想diy啊,我查过了,我这款屏支持同步刷新数据,也支持非同步,看到论坛上大多都是同步的实例代码,我时序总是调不对,结果用非同的方式实现了,是不是所有的TFT屏都支持同步模式,而不是所有的都支持非同步模式啊???

网友(2011-12-28):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还在解决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EPM240T100C5N引脚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