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电源能否驱动5v段式液晶

楼主(2010-10-11):
请教各位,我使用ht1621驱动段式液晶,遇到以下问题:
1)液晶驱动电压是5v,系统供电是3v,那能否驱动液晶。ht1621的供电电压是2.8v-5.2v。
若不能驱动,必须升压,请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升压芯片。
2)原来用的ht1621都用了一个32k的晶振,是那种直插的,很大,是否有贴片等小体积的封装,能否不需要这个32k的晶振。
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等。

网友:
用PT1301或34063升压吧,PT1301的淘宝价格大约在0.5-1.2元之间。
32K有贴片的。还有迷你封装的,2脚和4脚,找个手机主板就知道。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用HT1621内置的震荡

网友(2011-03-20):
3.3V可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