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0-10-11):
请教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射频芯片的检波接收

网友:
输入阻抗是多少?RC低通滤波原型不是你这样画的!!!!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射频芯片的"检波接收"?答:是,AM信号之包络检波方式,电容放电周期大于载波,
但保留音频(以限制放电时间故加入27K)。情況类似于电源整流將 AC変成直流,只差在不保留音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