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简单的水位传感器遇到两个大问题!!?MOS管、三极管

楼主(2010-10-11):
一款简单的水位传感器遇到两个大问题!!?MOS管、三极管

以上为该款水位传感器的两种方案。J1、J2为两电极即铜柱,在空气中时,signal端电位为高,电极遇水时,signal端输出为低。要求高电平3到5V,低电平小于1V。
方案一:常温时输出信号正常,满足要求,但高温时(60—120度)高电平信号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分析认为是三极管温漂导致的;
方案二:电极遇水时,signal端电位为1.4V左右,理论上Vds电压差应该很小,几乎为0的。

请问各位高手遇到此问题该如何解决分析呢,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
什么意思?

楼主:
高温试验通不过的,三极管存在温漂

楼主:
补充:遇水时电极两端相当于一个100K左右的电阻

网友:
"方案一:常温时输出信号正常,满足要求,但高温时(60—120度)高电平信号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分析认为是三极管温漂导致的; "

due to the leakage current.

"方案二:电极遇水时,signal端电位为1.4V左右,理论上Vds电压差应该很小,几乎为0的。 "

increase R1.

楼主:
to 5楼
R1是固定的(客户输入),改不了,我们的电路到signal那就完了,应用的时候signal通过120k电阻接5V电源

楼主:
救命啊!请路过的各位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你的输出信号有什么要求?

楼主:
to8楼:未遇水时输出高电平3到5V,遇水时输出低电平小于1V,该信号供汽车ECU检测用

网友:
方案一,8050穿透电流比较大,假如是VCC5V,建议换9018
方案二,J1由于由D引出,所以效果不要,应该通过另一电阻接Vcc.

改错字:效果不要应为效果不好,另:方案二场效应管G极还应通过一电阻接地以在没水时释放电荷。

楼主:
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若是将方案一中的8550换成一个P沟道的MOS管,是否效果会好点呢,MOS管不存在温漂问题,对吗?

网友:
干嘛不用比较器或者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
俺们都用浮子去吸干簧管的,成本高点,好在现在是以油为主,油水兼容~

楼主:
这款传感器是用在汽车燃油滤清器上的,整车只提供给我们一个5V电压,而且是通过120k的电阻

楼主:
用其他电路没有电压源啊

网友:
用方案1,并在8550的BE间并接510K电阻。方案2不可行。最好能引出5V电源线,否则可靠性不高。

楼主:
to18楼  请问为什么在be间并接510k电阻呢,有什么好处?谢谢

楼主: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像这样用pmos管是否效果会好点呢?会有温漂问题吗?

网友:
俺感觉关键是这个120k的电阻太大了,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温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510K电阻是为了减少高温时的漏电流,是否有效有待试验。

场效应管在这里是不合适的,Vth较高,没法达到“低电平小于1V”的要求。

网友:
为什么不把三级管和电极(被测高温环境分开)

网友:
加入热敏电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今天去做一下实验,明天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热敏电阻 电压比较器

网友:
汽车上用这样的方案?日子久了.电解水,,电极氧化,,都会影响电路的稳定的,特别是电流小了抗干扰不行,电流大了,电解情况越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这个方案不错,我把传感器放在80度的高温箱中(放置30分钟左右)做了一下试验,与之前未加时有明显的改善。但在高温中存储很长时间就不知行不行了,120度时就更不知好不好喽。 呵呵,不过我并的是100k的电阻(找不到510k的),请问是不是电阻大点会更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510k的电阻未遇水输出为高时没问题,且受温度影响较小,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常温时遇水输出低电平效果不好,低电平大于1V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如何改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现象和我原意刚好相反,我本来认为:
BE间并联的电阻越小,受温度影响越小,但遇水时输出电压不够低;
BE间并联的电阻越大,受温度影响越大,但遇水时输出电压足够低。

请你更换电阻再反复试验,三极管也可换为9014之类小功率高放大倍数管子。

总的来说,这电路形式不是好方案,易受干扰不可靠,时间长了电极容易极化出故障。
建议采用交流电检测,且电路不要采用无源方式,要配上电源供电。

网友:
能问下后面接的是什么设备的什么输入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这是外部接线图以及技术条件(信号供汽车ECU检测的),外部输入太有限了,方案受到限制啊。不知有好的方案不?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一直未能解决,真是头疼啊

网友:
试试特别为你设计的电路:

R3可能要2.4M才行,没试呢,另:要注意屏蔽,因为该电路极易被干扰。

网友:
方案二的问题:1、MOS管的G极没有放电电路。加入R3。
              2、MOS管导通时没有足够的G级电压,signal基本就是MOS管的阈值电压。加入R2。

MOS管导通后的稳态等效电路大概就是R2与R3并联然后与R1串联分压,J1的电压需要接近3V比较可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方案二的问题:1、mos管的g极没有放电电路。加入r3。
              2、mos管导通时没有足够的g级电压,signal基本就是mos管的阈值电压。加入r2。
mos管导通后的稳态等效电路大概就是r2与r3并联然后与r1串联分压,j1的电压需要接近3v比较可靠。

假如lZ的信号不是固定于120K电阻的那一端,那么你这个方案不错。

网友:
还是提供个电源吧,我不相信你的设备只有个120k电阻接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真的只有这个5V电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电路,明天试一下。希望有个好的结果。呵呵。等结果出来了第一时间通知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的方案不错,但正如37楼所说,我的信号只能从120k电阻的一端出来的。

网友:
行不行说一声呀,我也想知道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