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芯片电路频率固定,占空比可调的问题??新手大家帮忙!!!!

楼主(2010-10-11):
我用multisim画了一个的555的单稳态的应用路
大家看看,实现输出占空比为10%到90%,(图中电阻阻值可能不对,这个不是问题重点)

图中有两个可调电阻RT1,RT2,
RT1可以调节输出的占空比,我想再加RT2实现一个微调占空比的功能
也就是当RT1调节在占空比是最大(90%)的时候,RT2不起做用的,输出占空比一直为90%
当RT1调节占空比在10%~70%时,RT2起作用,可以微调占空比的,
如果RT1调节后的占空比为10%,则调节RT2,可以使输出占空比为5%~15%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小弟,试过好多方法,直接跟RT1串联在一起,
这种就是不能实现我要的功能,
当RT1调节占空比到最大时,RT2还是起作用的

请哪位大侠,帮帮我,急!

楼主:
多谢szxszx
这个电路我试过了,还是不能完成我的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555占空比特殊调整

网友:
直接查找 555 电路生成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查找 555 电路生成软件~~~

真的吗?555 电路生成软件能够生成楼主的这种特殊应用的??
做一个看看,让我开开眼界。

网友:
这是楼主目前唯一的一个帖子。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十分安全。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呵呵,多谢各位,图如下:

楼主:
但又有了一个新问题,就是用运算放大器lm258输出去驱动Mos管(负载是白炽灯)时,调光时,灯会闪烁
也就是用上图中U1A的R5去驱动MOS管,
还有一个实际电路图中调节电位器时,555和LM258的VCC也会相应的变化的!
请大家再看看

网友:
不如用556,一个管频率(固定),一个出脉冲

网友(2015-10-08):
MARK,以后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