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马老师,书中数码管程序中if (point_on && ( i==2 || i==4 )) PORTA |= 0x8

楼主(2010-10-11):
马老师,书中数码管程序中if (point_on && ( i==2 || i==4 )) PORTA |= 0x80;的含义及作用是什么?

网友:
控制时分之间和分秒之间(第2位和第4位)两个点每秒闪烁一次。

楼主:
忘回了,谢谢老师

网友(2010-11-20):
我怎么觉得是第2位和第5位才对呢???、

网友A(2021-01-05):
最近我找了一本《计算机操作系统》书籍,书中描述管程这个概念,但是我记得在ucos或者freertos等源码或者概念中,并没有针对管程的相关描述(并非计算机专业,之前还不知道有管程这种东西)。
想请教各位:
这个管程在实际项目编程中,到底有没有作用?
(如果有)该怎么使用?
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找了一本《计算机操作系统》书籍,书中描述管程这个概念,但是我记得在ucos或者freertos等源码或者概 ...

只听说过进程和线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找了一本《计算机操作系统》书籍,书中描述管程这个概念,但是我记得在ucos或者freertos等源码或者概 ...

”数码管“ ”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 ”程序“

是阿,尴尬了。
但是“管程”的确是书中描述的一个概念,之前连听说都没有,所以很好奇,想问问大家是否使用过,有什么感受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