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eZ430-RF2500的朋友看过来,升级你的eZ430-RF2500仿真器到最新版本的eZ430-Chro

楼主(2010-10-11):
不知为啥MSP430分论坛的帖子不能在虚拟总论坛显示了,先发这里吧,希望对大家有用~~

原始出处: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EZ430_Emulator_Upgrade

TI推出的eZ430-RF2500是一款非常优秀的RF开发工具,我印象中08年还是09年还拿过EDN设计大奖,其自带的eZ430U SBW两线JTAG仿真器方便实用,唯一不足的是仅支持MSP430F20xx和MSP430F22xx的仿真下载。2010年TI又推出了eZ430-Chronos开发工具(一直想买一个,可惜国内没有),eZ430-Chronos所带的eZ430U SBW两线JTAG仿真器MSP430F1612的程序有所变动,增加了对MSP430F5xx和CC430等器件的支持。eZ430-RF2500和eZ430-Chronos仿真器部分电路完全相同,只需将MSP430F1612的程序重新改写即可。

特别说明:eZ430-F2013开发工具不支持此方式升级,eZ430-F2013上TUSB3410挂载的EEPROM为24LC32,升级要将其换为24LC64或者24LC128甚至更大容量的EEPROM,同时将eZ430-RF2500上EEPROM中的TUSB3410固件(大约64kbit)刷进去,比较麻烦,就不建议升级了。

eZ430-Chronos仿真器支持的MSP430器件如下:
-CC430F51xx(CC430F5133,CC430F5135,CC430F5137)
-CC430F61xx(CC430F6125,CC430F6126,CC430F6127,CC430F6135,CC430F6137)
-MSP430F20xx(MSP430F2001,MSP430F2002,MSP430F2003,MSP430F2011,MSP430F2012,MSP430F2013)
-MSP430F21x2(MSP430F2112,MSP430F2122,MSP430F2132)
-MSP430F22xx(MSP430F2232,MSP430F2234,MSP430F2252,MSP430F2254,MSP430F2272,MSP430F2274)
-MSP430F41x2(MSP430F4132,MSP430F4152)
-MSP430F54xx(MSP430F5418,MSP430F5419,MSP430F5435,MSP430F5436,MSP430F5437,MSP430F5438)
-MSP430F54xxA(MSP430F5418A,MSP430F5419A,MSP430F5435A,MSP430F5436A,MSP430F5437A,MSP430F5438A)
-MSP430F55xx(MSP430F5500,MSP430F5501,MSP430F5502,MSP430F5503,MSP430F5504,MSP430F5505,MSP430F5506,MSP430F5507,MSP430F5508,MSP430F5509,MSP430F5510,MSP430F5513,MSP430F5514,MSP430F5515,MSP430F5517,MSP430F5519,MSP430F5521,MSP430F5522,MSP430F5524,MSP430F5525,MSP430F5526,MSP430F5527,MSP430F5528,MSP430F5529)

升级步骤:
第一步,准备工具。
1)eZ430-RF2500U仿真器;
2)MSP430并口仿真器或者是UIF仿真器,4线JTAG方式;
3)MSP430烧写软件,FETPro430-Lite,MspFet等;
第二步,将MSP430并口仿真器或者是UIF仿真器JTAG接口的TDO、TDI、TMS、TCK四根线与eZ430-RF2500U仿真器上的插孔连接好,如下图所示:

第三步,刷MSP430F1612固件。
最新版的eZ430-Chronos MSP430F1612固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89012LIVSM8.zip(文件大小:33K) (原文件名:EZ430-Chronos_MSP430F1612_FW.zip)
最新版的mspfet_161014: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89013LCTTWT.rar(文件大小:181K) (原文件名:mspfet_161014.rar)
至此,eZ430-RF2500U仿真器就升级完成了,哈哈~~~

以下是我做的eZ430-RF2500U仿真器及测试照片:

我做的eZ430-RF2500U仿真器靓照,欢迎大家拍砖~~ (原文件名:MSP430_USB_SBW_JTAG-002.JPG)

测试MSP430F5438 (原文件名:MSP430_USB_SBW_JTAG-007.JPG)

测试MSP430F2274 (原文件名:MSP430_USB_SBW_JTAG-008.JPG)

测试MSP430F5529 (原文件名:MSP430_USB_SBW_JTAG-009.JPG)

网友:
楼主能够告知下eZ430-RF2500怎么作的?
eZ430-RF2500上EEPROM中的程序分享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eZ430-RF2500的原理图可以查阅TI的eZ430-RF2500 Use's Guide,里面有详细的原理图,PCB图,BOM表等。
eZ430-RF2500 EEPROM中的固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89129RY5LXA.rar(文件大小:3K) (原文件名:TI_eZ430_RF2500_24LC128_FW.rar)

网友:
不错 我的rf2500一直睡大觉呢

网友:
不错!
cc430国内很难购买到!

网友:
不错,可以试一试。

网友:
这个要顶,虽说公司里有uif那个2500的工具很少用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下你的RF2500怎么弄啊,我按照原理图做了个,可是程序烧进去了都没有反映,是不是EEPROM里要固化程序呢?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搞呢?谢谢!!!81030752@qq.com!!!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TUSB3410的EEPROM里要固化程序,它里面有个8052核单片机,程序楼上找。

网友:
不错,正好我有一个,我要求试试看

网友:
我仿真器没有做,做了RF2500那部分,程序下载进去没有反应。还有你那EEPROM的程序时二进制文件 我也不知道怎么下载进去,用什么载?希望能给个解答,谢谢!能不能加下我QQ:81030752,或者邮箱81030752@qq.com!谢谢!急用,之前以为芯片焊坏,一直检查,直到看到你这篇文章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说明我这里公布的资料仅是eZ430U仿真器部分,与RF2500目标板无关。你做的RF2500目标板程序download进去没有反应是你RF2500目标板部分的问题,请仔细检查相关电路。
关于24LC128 EEPROM程序的烧写方法:
1、写个单片机程序,将二进制文件用单片机download进去(有点复杂哦);
2、找个编程器(或者自制个并口EEPROM编程器,网上资料很多,可以搜一下),直接将二进制文件download进去(推荐);

网友:
利尔达承诺的2010 mcu day 那个ez430到现在也没给,打电话问发email也没反应,对次大失所望。

网友:
谢谢,目标板部分不需要固化程序?刚刚接触都不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目标板就是个MSP430F2274+CC2500的核心板,和eZ430U仿真器没有关系。

网友:
搞了一天,终于升级了,设置参数要选msp430.dll那个,我选了direct那个,整了一天,最后问了楼主才知道要选msp430.dll,终于成功升级。

网友:
RF2500没拿到,被lierda忽悠了

不过看了下手头的MSP430 launchpad,TI的电路图标错为CAT24FC32
实际板子上是microchip的24AA128

看来也有希望通过升级1612,来仿真所有430了
不知道有试过的没?

网友:
msp430f1612多少人民币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恭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手上没有MSP430 launchpad,现在还没试过,但根据TI MSP430 launchpad用户手册的说明MSP430 launchpad只支持MSP430FGXX的,因此MSP430 launchpad板子的升级需要将EEPROM中的固件一起升级。你可以试下哈~~

网友:
正好手头有

网友(2010-11-30):
手头有个,正在看!!!

网友:
ez430-f2013可不可以? 那个小的24c256不太好搞,是不是要焊出8条细线放到编程器上面才能下载24c256里面的固件,之后还有更新下载msp430里面的程序?

楼主:
【35楼】 embeddev
你的ez430-f2013上面的EEPROM是24C256???
官方eZ430-F2013开发工具上的EEPROM一般为24LC32,程序空间比较小,不能直接编程,要换成24LC128才行

网友:
我的也是24lc32啊,所以才请教你,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更新程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

网友(2011-03-04):
回复 网友F:
这个要顶,虽说公司里有uif那个2500的工具很少用

这麽贵??不就3/5百块吗

网友:
我正在学习啊!!向大家学习

网友(2011-05-22):
谢谢,有空试一试.

网友:
wanpujame:
我只有EZ430-F2013,是不是将程序TI_eZ430_RF2500_24LC128_FW.rar写到24LC128后换掉EZ430-F2013上的24LC128,再刷新EZ430-Chronos_MSP430F1612_FW.zip到MSP430F1612,是不是可以这样来修改?

另外我想用这个来调MSP430G2231和MSP430G2452,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可以用来调试MSP430G2231,MSP430G2452还没试过。

网友:
终于下完成,无法调试(MSP430G2231,MSP430G2452),其他没MCU试.

网友:
我将24LC128写好程序换24LC32,再更新了MSP430F1612的程序,无法调试MSP430G2231和MSP430G2452,

如何知道我是否成功了??

网友:
看来是失败了不支持F2013啦.有好办法修复吗?

网友:
出错画面如下:

网友(2011-09-28):
brbl:
改EZ430-F2013成功了吗,我也想用EZ430-F2013改制啊?

网友:
哪位朋友能帮忙看下,
我想用LSD-FET430F22X4来刷MSP430F1612固件,总是出现:
14:18:33  Reading device memory..
14:18:35  Synchronization error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连接错误,还是LSD-FET430F22X4不能刷1612啊

网友:
LSD-FET430F22X4并口应该可以刷1612啊,是不是供电问题或连接错误?

网友(2013-01-15):
想用ez430-2013仿真G2203,结果出错,以为自己板子有问题。用LaunchPad可以正常仿真。看了本贴才知道ez430-F2013不能用。

网友(2014-02-15):
这么好的帖子应该放到MSP430版块里面去,不然就埋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