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元件的实效一般等效为开路还是短路呢?

楼主(2010-10-11):
例如电容电阻电感实效,或者是二极管三极管烧坏之类的

网友:
是“失效” 吧?

这个并不确定的,多数情况下都是开路,但某些元件可能会出现短路情况。

网友:
好像 X电容和Y电容基本确定

网友:
在做FMEA的分析的时候,失效包含很多种情况,开路,短路都要考虑进去.

网友:
碳素电阻失效短路
碳膜电阻失效开路

不同器件不一样

楼主:
那二极管烧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路吧

网友:
电阻开路;电容有可能开路,有可能短路;半导体器件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