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lm3s8962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0-10-11):
使用JTAG可以正常烧写程序,读出校验正确。6M晶振一端电压为3V左右,另一端为0。LDO输出电压为1.1V左右。新的单片机,可以保证没有损坏。是不是bootloader的原因?国为单片机前4K无法擦除,只能从4K以后写。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自己先楠顶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不是了

网友:
ldo输出不对吧,应该>2V,默认是2.5V
是不是ldo外接了较大的负载,供电不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不是了
穷,没有示波器
回复 网友B:
ldo输出不对吧,应该>2v,默认是2.5v
是不是ldo外接了较大的负载,供电不足了
什么负载都没接,ldo什么都不接只有1.1,接上还是1.1

网友:
换一个试试?不会穷,晶振也没多一个

网友:
1.LDO明显不对,一般是用一个只至少1UF的电容接地,最好不要带负载。
2.晶振搭配的电容是否按手册要求来选
3.你的bootload,有没有设置应用程序的存放和执行地址,编译应用程序时候,有没有和bootload中的定义地址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C:
1.ldo明显不对,一般是用一个只至少1uf的电容接地,最好不要带负载。
2.晶振搭配的电容是否按手册要求来选
3.你的bootload,有没有设置应用程序的存放和执行地址,编译应用程序时候,有没有和bootload中的定义地址一致

1 ldo对地接了一个2.2uf电容,没有接负载。
2 晶振接的是6m的,电容为18p.
3 编译程序定义地址为:0x1000
晶振换过其它的,也不起振。
其它实在不知该注意哪些了。

网友:
检查下线路设计吧

网友:
偶的LM3S6611的PHY的晶振不起振呢,各位大哥不知是啥原因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8962的ldo电压应该是2.5V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设置成2.7V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设置成2.7v
新片子一般用几M晶振,假如软件设置晶振值和外接晶振不一致,会不会导致不起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6M,8M都可以
我试过用6M晶振,软件设置成8M,此时起振没问题

你还是先检查下电路电源部分,电压不足的话怎么样都起振不了

网友:
偶的M3 MCU的主频晶振是起振的,就是以太部分,给PHY部分的晶振不起振,是啥原因哟?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偶的m3 mcu的主频晶振是起振的,就是以太部分,给phy部分的晶振不起振,是啥原因哟?

把你的以太网的晶振是怎么连接的情况说下,有参照TI的参考设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G:
6m,8m都可以
我试过用6m晶振,软件设置成8m,此时起振没问题
你还是先检查下电路电源部分,电压不足的话怎么样都起振不了

这个也要看软件是否设置使用PLL,如果使能PLL,千万要把软件设置成和实际一样的晶振,不然PLL会根据错误的参数设置,可能会造成M3锁死。

网友(2010-11-15):
估计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