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A以上步进电机驱动器设计

楼主(2010-10-11):
驱动器总算调试完成
采用L6506+IR21091+IRF640的方案
迟些上原理图
唯一遗憾是L6506不支持细分
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方案可以带细分实现5A以上步进电机驱动器
难道现在都用单片机?

网友:
等看原理图

网友:
等看原理图 mark

网友:
MCU 好MCU 妙~~MCU好得瓜瓜叫

网友:
没细分?这么大电流意义不大啊。没细分没精度……

网友:
没细分的话估计意义不大,

网友:
细分跟精度无关

网友:
可以尝试使用德国TRINAMIC公司的TMC262驱动芯片
◆自带256高细分
◆支持step/dir控制信号输入;也支持20BitSPI接口控制
◆带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功能可以实现无需传感器精确测试电机负载
◆带有专利技术coolstep可以根据电机的负载自动调节驱动芯片输出的电流,避免因为超载而丢步,也减少电机的发热量,和其他驱动芯片相比节省75%的能量
◆内部自带256细分可以实现在低速时候平滑控制
◆最大驱动电流6A,驱动电压60V
◆高速驱动能力,可以驱动普通的2相步进电机达到5000RPM
◆集成过流,短路,过温等保护与诊断功能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68

*******马达运动方案供应,QQ290372599   13812617052  www.trinamic.com***********

网友(2010-11-18):
用cpld也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