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板,飞控板,烧写和调试的疑问~~

楼主(2010-10-11):
目前,电调板已经焊好,正准备调试。由于电调板均为购买的PCB+自己的元件,比较经济些。

但是买PCB板的时候没注意到烧写问题。

我本以为AVR单片机用AVR烧写方法即可。今天下午用MK-TOOL里的烧写软件试了一下,bootloader和电调程序烧写均失败了。

我用的是USBASP烧写的,但是失败了。

晚上到论坛逛了一圈,发现一些前辈都说必须要用调试板进行烧写和调试。。

想来问大家,有没有用的是USBASP烧写成功了的?是不是必须要有那个sercon调试板。。。。求DIY大神~~~~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回答一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usbasp烧不了bootloader吧  我是没有成功过

楼主:
问题解决了。。有一个sercon板很好啊。烧程序方便,也可调试。
不过推荐大家自己做一个,http://mikrocontroller.com/files/SerCon_Anleitung_V0_3.pdf
原理图贴上。做起来比较简单的。

现在程序也烧好了。可以跑了。我正在单独调试电机,仔细看过电调程序发现程序有接受串口数据的功能。
我就想用串口发送一个PWM直接测试一下电机。
不过程序写的比较烦,还有crc校验码。。所以发送数据一直没成功
电调一接电,他就会转一下,发出一点声音,又立马停止了(应该是自检程序)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一个#50\r(有高手说是这样发送命令),但是每次发送电调都会reset,发其他数据也是这样。
和程序对不上。

有没有高手用串口单独调试过电调的?
我比较懒。不想改程序编译后再烧进去。。高手求教!

网友(2010-12-29):
回复 楼主:

可以用USBASP烧写bootloader的,我的情况是,笔记本没有串口,因此用USBASP写熔丝位和bootloader,然后再用CP2102或者PL2303的USB转TTL作为串口,使用MKtool进行程序更新和调试。

pitolan给的电调详细说明中熔丝位的烧写有误,因为未编程熔丝位BOOTRST,因此导致系统复位时没有从bootloader区启动,就无法通过串口下载固件了。

mktool进行烧写是调用了avrdude::avrdude.exe -c ponyser -P COMx -p m8 -U flash:w:filename.hex -u -U lfuse:w:0x84:m -U hfuse:w:oxda:m

因此使用usbasp时需要对应的将熔丝位配置为 0xDA (高位)     0x84(低位)   再调入对应的bootloader.hex即可

随后可使用串口更新程序,mktool有效

网友(2011-12-11):
请问lz德国人的程序好用吗,我现在用的0.36版,启动不好,运转后噪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