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分析过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单/双极型驱动方式的优缺点吗?

楼主(2010-10-11):
1:单极型驱动方式,只用四个MOS管,且MOS管驱动电压12V就可以
2:双极型驱动,一相就需要四个MOS管组成桥方式,两相就需要两个桥了.且上臂驱动还需要抬高电压

基于以上两方式,觉得1方式电路更简单些,但实际的一些步进驱动器中,很多都是用第2种方式的,大家分析一下.如何选择好.

楼主:
没人感兴趣

楼主:
还是顶起来.请教做过的朋友

楼主:
有点失望了.一天都不见有大侠指导一下.打击我的发贴热情啊.

网友:
转网上资料:
    单极性电路一般用于磁阻式步进电动机和带中心抽头的永磁式步进电动机。由于绕组利用率低,故电动机输出转矩较小,但是驱动电路简单,成本较低。
    双极性驱动方式时,相电流在同一绕组中有两个流动方向,其绕组利用率高,输出转矩大,但与单极性绕组相反,驱动电路复杂,成本高。

网友:
单极性电路成本低、效率低,要5根线
双极性电路成本高、效率高,要4根线
比较起来还是双极性电路好很多。
所以尽量用双极性电路

网友:
单极性驱动已经OUT了 浪费电机的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