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定位及轨迹记录器!完成

楼主(2010-10-12):
基于C3-370C的GPS定位及轨迹记录仪!

在邮购部买了C3-370C的GPS,准备做GPS轨迹记录,因为我一直想在旅游的照片上加上坐标信息……

开始用M48作控制MCU,结果写着写着,发现Flash空间不足,想换个M8或M88的,在常州还不好买,手上正好还有两块STC90C52,8K的,于是就换上C52了。

C52不带AD,那电池检测又成问题,于是从坏的万用表上拆下一个2904运放,做了个简单的电池电压检测。

现在整个设备的供电都由锂电池直接提供,配一块880mah的手机电池,可以用6小时左右;

我用24C64记录轨迹信息,包括日期时间、经纬度在内的一组信息,可存储512条,按1min/条,可存8小时。

数据通过串口传给上位机,上位机软件转换数据,也可直接输出KML文件,在Goole earth中打开。

按键0: 短按(可见卫星信息|坐标数据); 长按(运行|暂停);
按键1: 短按(记录当前坐标数据); 长按(暂停时长按删除所有数据);
按键2: 短按(背光灯); 长按(记录模式切换H/A90s/A60s/A30s/A10s);

视图1 (原文件名:视图1.JPG)

背光灯开启 (原文件名:背光灯开启.JPG)

界面说明 (原文件名:说明.JPG)

液晶背后的主控板 (原文件名:主控板2.JPG)

30S自动记录模式 (原文件名:30S自动记录模式.JPG)

可见卫星信息 (原文件名:可见卫星信息.JPG)

连接电脑上传数据 (原文件名:上传数据.JPG)

PC端接收数据 (原文件名:PC端接收数据.jpg)

删除数据 (原文件名:删除数据.JPG)

背面 (原文件名:背面.JPG)

左侧 (原文件名:左侧.JPG)

右侧 (原文件名:右侧.JPG)

在GooleEarth打开 (原文件名:ourdev_586796IVKTUG.jpg)

运放低电压指示电路 (原文件名:运放低电压指示.jpg)

网友:
这个很炫

网友:
我计划用STM32来设计一个,用TFT显示轨迹,不过现在的问题是GPS模块没有好使的。

网友:
我也买个GPS做个去,顺便自己学着做感光板

网友:
刮掉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刮掉的是什么?

刮掉的是楼主家的坐标位置。。知道这个。。基本误差不超过10米就可以找到楼主了。他怕怕呀。。

网友:
有能力,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买个gps做个去,顺便自己学着做感光板
11L的兄台,我也准备试试感光板,不过不知道效果如何,你做过之后,发个帖,介绍一下经验啊!

回复 网友C:
刮掉的是楼主家的坐标位置。。知道这个。。基本误差不超过10米就可以找到楼主了。他怕怕呀。。
是啊,特别是静止一段时间,坐标非常准。
我在一个公园的广场上做过静止实验,广场上是用大块的不同颜色的石板铺设的,
我把GPS放在其中一块石板的一角,放在那10分钟,记下一个坐标,后来在Google Earth上看,几乎就在那个角上,误差肯定在1m内!!!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不顶就太不厚道了。

网友:
LZ,电池能续航多久?

网友:
MARK!我的还一直没开工,参考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VENUS634L模块还不错,楼主的上位机软件不错.

网友:
个人觉得VENUS634L模块还不错,楼主的上位机软件不错,能否说下在GOOGLE里怎么样打开数据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lz,电池能续航多久?
880mah的手机电池连续用了6小时,还有3.5V,不过已经到了我设置的下限(停止)值了,
2600mah的锂电池,充了一次电后,断断续续用了12个小时以上了,电量还很足,电压3.75左右。

回复 网友E:
个人觉得venus634l模块还不错,楼主的上位机软件不错,能否说下在google里怎么样打开数据图。
上位机软件生成kml文件,在google earth的文件菜单里就有打开kml文件的选项。
kml的格式在google map上有说明!百度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好玩啊,楼主的焊工了得,硬件排版非常好。

请问有硬件原理图吗?能否开源让小弟仿制一个?

正好手头上也有3310液晶和一模一样的GPS模块。

网友:
_STC90.h"文件好像没有提供。方便提供一下吗?

网友:
界面做得很好啊,焊工也了得。楼主可以把原理图也发上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好玩啊,楼主的焊工了得,硬件排版非常好。

请问有硬件原理图吗?能否开源让小弟仿制一个?

正好手头上也有3310液晶和一模一样的gps模块。

回复 网友G:
界面做得很好啊,焊工也了得。楼主可以把原理图也发上来吗?

硬件连接图没有画过啊,想到哪就做到哪的,其实看程序里的定义就知道该怎么连线了!

回复 网友F:
_90.h"文件好像没有提供。方便提供一下吗?
是宏晶网站上的,我现在不在家,没有在身边,晚上有空传!

网友:
楼主如果有空的话还是画一下原理图吧,方便我们这些新手仿做一下。

我等不胜感激~!!!

楼主:
这是 _STC90.h文件

电路图明天有空画!

网友:
挺好,先飞到这程度,很厉害。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 _stc90.h文件
电路图明天有空画!

非常感谢~!!!
配上原理图,此贴就达到酷帖的标准了,呵呵。
图文并茂,有程序有原理图。设计巧妙做工漂亮。
Very  Good~!!!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电路图

引用图片

图像放大后会模糊,应该是被论坛自动压缩了,能否打包传上来?

网友:
好棒啊,兄弟你太牛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是电路图

引用图片

图像放大后会模糊,应该是被论坛自动压缩了,能否打包传上来?

我还真不知道会被压缩,晚上再传!!!

网友B:
我也画了个GPS的电路,打算过几天用感光板做,方案是STC12C5A60S2 + 5110LCD + SD + Flash,带锂电池充电电路和稳压电路
SD卡用来保存GPS数据,Flash(45DB161D)装字库,在无SD卡时也可以显示中方菜单
不怎么懂硬件...硬差头皮画了2天,元件自己画的,结果画PCB又不会了,还得画个几天...
高手帮看看电路有问题不...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是电路图

引用图片

图像放大后会模糊,应该是被论坛自动压缩了,能否打包传上来?
打包的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个人觉得venus634l模块还不错,楼主的上位机软件不错,能否说下在google里怎么样打开数据图。
生成的KML直接打开就行,当然要装Google Earth!!!

回复 网友B:
我也画了个gps的电路,打算过几天用感光板做,方案是12c5a60s2 + 5110lcd + sd + flash,带锂电池充电电路和稳压电路
sd卡用来保存gps数据,flash(45db161d)装字库,在无sd卡时也可以显示中方菜单
不怎么懂硬件...硬差头皮画了2天,元件自己画的,结果画pcb又不会了,还得画个几天...
高手帮看看电路有问题不...

真不错,期待你出实物,12c5a60s2多大的Flash,不要写到最后,没空间了,我一开始就碰到这个问题!
还有,我觉得能不用的硬件就不要用,降低功耗啊,原本我还有不少想法和功能,都没做上去,就是为了减小电流。

网友:
STC12C5A60S2是60K Flash的,双串口,我是怕RAM不够用,把45DB Flash和SD的缓存BUFFER放一起就怕数据出错...而再开显示BUFFER又要6*84 = 504byte...因为我需要画图....现在不知道是扩展RAM还是用片铁电
功耗倒不担心,公司还有剩下的足量2400mAH的锂电池,买了10多家的产品才选出来的足量电池....用一天肯定都没问题

网友:
怪了!放大后发现:47楼的原理图变正常了,而60楼竟然模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c12c5a60s2是60k flash的,双串口,我是怕ram不够用,把45db flash和sd的缓存buffer放一起就怕数据出错...而再开显示buffer又要6*84 = 504byte...因为我需要画图....现在不知道是扩展ram还是用片铁电
功耗倒不担心,公司还有剩下的足量2400mah的锂电池,买了10多家的产品才选出来的足量电池....用一天肯定都没问题
60k 这个牛,想必ram也很大,原来我用M48的,写到后来空间不够了,一时又买不到便宜点的M16,正好手上还有块STC90C52,于是就改用STC90C52了,原先也想用SD卡的,也是这空间不足啊,M48的ram也小!
你是否能在程序上考虑节约ram呢?
2400mah的锂电池体积大阿,我现在做的尺寸是74X46X15,我的外接备用电池就是2600mah的,用个1天半没问题!试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怪了!放大后发现:47楼的原理图变正常了,而60楼竟然模糊了。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4/ourdev_591204brg7bh.jpg','原文件名:60楼.jpg')......

60楼的是今天重新输出的,可能参数设得小了……

网友:
第二版的原理图,修改了V1.0的一些小错误,加入了蓝牙,蓝牙模块可控制关断
感光板材料买好了,画PCB的话....又要等多少天啊

网友:
忘说了...用是的ipod nano二代的屏,1.46inch,176*132分辨率,65K色,横版,半反透屏,嘿嘿,DIY GPS目前应该没比这更合适的
背光是12V的,我用AX5201升压,比34063好一些吧,能PWM控制背光

楼主:
生成的name文件放到 locr GPS Photo 中与照片匹配!

网友:
MARK。
就是想装个地图进去。。。。。。。

网友:
强悍 试着仿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个

网友:
挺好,我也打算做这个东东就是没静下心来啊、

网友:
好!准备山寨一个。换了个stc89c58编译了一下,提示少了个延时函数 nms ,楼主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楼主焊工了得

楼主:
周末出去旅游,准备带着我的轨迹记录器出去转一圈看看,充了两块电池,够用30个小时了!期待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周末出去旅游,准备带着我的轨迹记录器出去转一圈看看,充了两块电池,够用30个小时了!期待啊……

正在按LZ的方案试验。

但按照原理图把LCD5110,GPS 370c和AT24C64接到最小系统板上,370C已经定位了,但5110的显示跟没接GPS一样,用串口连到电脑,用GPS查看软件可以看到已经定位出坐标的了。目前的功力还不能完全读懂LZ的程序,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接了这几部分 (原文件名:Q n A SCH.jpg)

通过串口连接电脑看到的GPS数据 (原文件名:TrimbleMo.jpg)

如果可以搞明白,还想加个18B20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周末出去旅游,准备带着我的轨迹记录器出去转一圈看看,充了两块电池,够用30个小时了!期待啊……
正在按lz的方案试验。
但按照原理图把lcd5110,gps 370c和at24c64接到最小系统板上,370c已经定位了,但5110的显示跟没接gps一样,用串口连到电脑,用gps查看软件可以看到已经定位出坐标的了。目前的功力还不能完全读懂lz的程序,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接了这几部分 (原文件名:q n a sch.jpg)
通过串口连接电脑看到的gps数据 (原文件名:tr......

请问能将 trimble gps monitor这个软件上传上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周末出去旅游,准备带着我的轨迹记录器出去转一圈看看,充了两块电池,够用30个小时了!期待啊……

正在按lz的方案试验。

但按照原理图把lcd5110,gps 370c和at24c64接到最小系统板上,370c已经定位了,但5110的显示跟没接gps一样,用串口连到电脑,用gps查看软件可以看到已经定位出坐标的了。目前的功力还不能完全读懂lz的程序,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接了这几部分 (原文件名:q n a sch.jpg)

通过串口连接电脑看到的gps数据 <font color=......

你可以将单片机连到电脑,串口直接发送一组name数据,试试!

网友:
MCU通过串口发送的数据电脑能收到的。是否跟晶振有关?370C的速率?

网友:
提醒 92楼 :
   GPS接到PC上,正常;MCU和PC通讯正常;GPS和MCU之间串口RX/TX要重新扭一次。串口R/T成对两两交叉,PC、MCU、GPS三个了。我在调试时没注意第三步,自制的小板232发热,焊锡都化掉了,那四个电容脱落一个,闻到异味才发觉,幸亏没有大损失。

网友:
有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我还是好好读懂LZ的程序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这样接分不了SCL和SDA吧? (原文件名:q1.jpg)

一定要给G_TX接VCC吗?还有正常工作的时候,G_TX和M_TX,G_RX和M_RX不用连通吗? (原文件名:Q2.jpg)

还有LZ的GPS刷的是9600还是4800的固件的?有调节过GPS的其他参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SCL和SDA那个地方是错的,那样接肯定不行,画图失误,
G_TX 接 M_RX ,所以是4脚错了,4脚接9(M_RX)
G_RX不一定要与M_RX通,因为单片机使用中没有发指令给GPS,当然如果你在使用中要修改GPS参数,那就得接!

由于赶时间,所以没仔细检查,抱歉!

我刷的是4800的,具体是哪个,搞不清楚了,我下了很多版本,一个个试的,现在这个最稳定,定位最快,4800的。

楼主:
重新上图

网友:
谢谢楼主解答。我今天有空,继续琢磨。

网友:
终于有数据了,源程序晶振要用11.0592

网友:
很不错的一个开原设计  准备也做个玩玩

网友:
一定要顶啊   我也玩玩

网友:
请教几个问题,单片机是3V的吗?还有能否介绍一下2904那一部分的原理,不好意思,模电不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终于有数据了,源程序晶振要用11.0592

晶振也可以是其它的,只要 4800就行啊,当然也不能太慢,否则GPS数据会丢失。

回复 网友I:
请教几个问题,单片机是3v的吗?还有能否介绍一下2904那一部分的原理,不好意思,模电不怎么样.
单片机不是3V的,电压3.5-5.5V,用3V的更好,STC90C52到3.4V就不工作了,而GPS模块在3.3V时照常工作!

2904那一部分的原理就是一个比较器!可以多接几路,实现多级电量指示。

网友:
呵呵,顶楼主。用这么简陋的硬件搞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终于有数据了,源程序晶振要用11.0592
晶振也可以是其它的,只要 4800就行啊,当然也不能太慢,否则gps数据会丢失。
回复 网友I:
请教几个问题,单片机是3v的吗?还有能否介绍一下2904那一部分的原理,不好意思,模电不怎么样.
单片机不是3v的,电压3.5-5.5v,用3v的更好,90c52到3.4v就不工作了,而gps模块在3.3v时照常工作!
2904那一部分......
那可以用LM358代替吧,我有358,没有2904

网友:
其实不接LM2904这部分都可以的,记得及时充电就可以了。LZ考虑得很周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4148是不是稳压二极管,查了一下4148似乎没说是稳压二极管,只说是肖特基二极管?稳定在3.4V吗?
谢谢.

网友:
原来清空24C64,要先长按按键0,暂停了GPS,再长按按键1。

楼主(2010-11-11):
回复 网友I:
回复 楼主:

请问4148是不是稳压二极管,查了一下4148似乎没说是稳压二极管,只说是肖特基二极管?稳定在3.4v吗?
谢谢.
4148就是普通的二极管,因为有一定的压降,所以可以起到基准的作用,不过误差比较大了!

回复 网友G:
原来清空24c64,要先长按按键0,暂停了gps,再长按按键1。

为了避免误删除啊,如果辛辛苦苦记录的一组数据被误删了,那很郁闷的,倒不如给删除加些限制!

上周末出去旅游,一路记录下来,总的来说还行,不过存储容量还是太小(时差比较长),准备试试SD卡了!

楼主:
这是一张旅游时拍的照片,利用刚完成的上位机软件,在照片外加上边框,并在左下角写上相应信息,注释、坐标、时间
如下图:(注意左下角,为了上传方便,缩小了原图)

网友:
漂亮。

在试验板上把全部功能都试验出来了,想加上个18B20,还想把那3个按键换成邮购部的拔轮。

网友:
楼主可以把最新的上位机软件传上来吗?

楼主:
这是照片后期添加信息的处理软件,目前有个缺陷,照片一次处理太多,就会出现像程序出错一样的状态,但是程序照常运行,也会完成任务。

网友:
顶楼读数据得上位机软件在win 7下接收数据时出错,xp下正常。

网友:
楼主用心了!由衷的赞一个!

整套系统中,液晶屏有点不般配了,弄个彩屏来显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J:
楼主用心了!由衷的赞一个!
整套系统中,液晶屏有点不般配了,弄个彩屏来显示吧!

单色屏比较省电啊。

网友:
中国有这样的牛人,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J:
楼主用心了!由衷的赞一个!
整套系统中,液晶屏有点不般配了,弄个彩屏来显示吧!
单色屏比较省电啊。

待机时,整个电路只有不到3ma,我用万用表测的,不是很准!

楼主:
想加大存储容量,就想用SD卡,但是这样单片机就得换,还要学习SD卡如何操作,主要是FAT文件系统
是不是做呢?纠结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照片后期添加信息的处理软件,目前有个缺陷,照片一次处理太多,就会出现像程序出错一样的状态,但是程序照常运行,也会完成任务。

软件默认是调整了照片和轨迹记录的时间的吧?我的固件和相机的时间是正确的,所以不用自动改时间。可以改这两个值为0吗?

网友:
佩服楼主,向你学习哈!!!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是照片后期添加信息的处理软件,目前有个缺陷,照片一次处理太多,就会出现像程序出错一样的状态,但是程序照常运行,也会完成任务。

软件默认是调整了照片和轨迹记录的时间的吧?我的固件和相机的时间是正确的,所以不用自动改时间。可以改这两个值为0吗?

照片下面那个是校准时间的,0时0分0秒就是不修改,
轨迹下面那个是设定GPS轨迹点时间与照片时间之间允许的间隔时间,那个是用来自动添加坐标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于c3-370c的gps定位及轨迹记录仪!
在邮购部买了c3-370c的gps,准备做gps轨迹记录,因为我一直想在旅游的照片上加上坐标信息……
开始用m48作控制mcu,结果写着写着,发现flash空间不足,想换个m8或m88的,在常州还不好买,手上正好还有两块90c52,8k的,于是就换上c52了。
c52不带ad,那电池检测又成问题,于是从坏的万用表上拆下一个2904运放,做了个简单的电池电压检测。

现在整个设备的供电都由锂电池直接提供,配一块880mah的手机电池,可以用6小时左右;

我用24c64记录轨迹信息,包括日期时间、经纬度在内的一组信息,可存储512条,按1min/条,可存8小时。

数据通过串口传给上位机,上位机软件转换数据,也可直接输出kml文件,在goole earth中打开。
按键0: 短按(可见卫星信息|坐标数据); 长按(运行|暂停);
按键1:......
电池检测4148画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是照片后期添加信息的处理软件,目前有个缺陷,照片一次处理太多,就会出现像程序出错一样的状态,但是程序照常运行,也会完成任务。
软件默认是调整了照片和轨迹记录的时间的吧?我的固件和相机的时间是正确的,所以不用自动改时间。可以改这两个值为0吗?
照片下面那个是校准时间的,0时0分0秒就是不修改,
轨迹下面那个是设定gps轨迹点时间与......

加入图片和轨迹都自动改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画反了,习惯4148反接了

回复 网友G:
轨迹那个是自动加8小时了,UTC时间转北京时间要加8
图片那个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少了10小时,我是三星的相机拍的,也试过佳能的,读出的拍照时间都对,其它的机子没试过,
因为读取的是图片的EXIF信息,可能不同厂商的EXIF信息格式在细节上有所区别。
可以在图片列表下方的时间修正里加10个小时来修正这个不知怎么回事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画反了,习惯4148反接了
回复 网友G:
轨迹那个是自动加8小时了,utc时间转北京时间要加8
图片那个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少了10小时,我是三星的相机拍的,也试过佳能的,读出的拍照时间都对,其它的机子没试过,
因为读取的是图片的exif信息,可能不同厂商的exif信息格式在细节上有所区别。
可以在图片列表下方的时间修正里加10个小时来修正这个不知怎么回事的问题!

哦。但24C64上传到上位机的记录已经加了8小时了,上位机输出的文件已经是UTC+8的了。370C刷了UTC时区的固件。

建议楼主给129楼照片信息软件加个INI文件,可以分别调整EXIF的时差和轨迹UTC时间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上位机的记录输出name保文格式时已经又转换成UTC时间了,也就是-8小时了,所以这两个软件时间上应该不用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上位机的记录输出name保文格式时已经又转换成utc时间了,也就是-8小时了,所以这两个软件时间上应该不用改的!

是上传轨迹的上位机软件有更新了?我下载的还是按UTC+8输出的。

网友:
cool,等买个彩屏也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还真没注意,有可能改了,晚点上传新的!

现在编写VB程序遇到新的问题,现在照片的EXIF可以读出来了,就是现在加载照片时的读取过程,可是要写入EXIF信息却还实现不了,不知哪位知道如何写入照片的EXIF信息?

网友:
看看这个有没帮助
http://www.vbgood.com/viewthread.php?tid=75360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些资料,我之前就看过了,用处不大,它上面讲的都是主要是EXIF信息的代码对照方面的!
不过还是要谢谢!

楼主:
软件有新的改动,参考“zxttgg 神”的输出格式,添加了可以生成直接打开的轨迹html网页功能,
具体功能如下:(EXIF写入功能还在尝试中)

这是一个测试用的html网页轨迹文件打开后的效果,修正值我使用的是0,从图上看,还是比较准的

这是最新的程序包!

网友:
---------------
请教,我做出来的接收器有个问题。

电路都完全按照上面的来做的,

存储也是用AT24C64  保存数据没问题 ( 重启后数据读出还在证明OK)

但是连接上位机PC端读取软件(用楼主的),怎么读都读不出数据来,哎,郁闷了。。。

手动发送‘#’也没有读取动作,,,,,,,,

求教 指导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按暂停没有?上传数据是在暂停状态下的!还有手动发送'#'时,是以字符格式发送!

楼主:
上位机软件发现一个小bug,修正如下,并且在上载程序中加入简单的纠正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按暂停没有?上传数据是在暂停状态下的!还有手动发送'#'时,是以字符格式发送!

哈哈,在没看回复前搞定了,确实是要按暂停才能上传,犯了低级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位机软件发现一个小bug,修正如下,并且在上载程序中加入简单的纠正程序!

上位机读取错误~!!! (原文件名:22.jpg)

还是楼主位的上位机好用,一切都正常~!!!

新给的版本我也测试了一下,出现上面的信息偏移错误,应该再调一下就好了,呵呵。

麻烦chchg 再测试核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也有同样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看到你们的回复,我才意识到我单片机上的程序也改了,优化了不少,数据格式也变了,所以上位机不适用,
晚点传你们用的格式的上位机,那个bug是上位机在数据分解上有错误,出错概率还是比较小的
因为新的单片机程序是有专用的(这个东东被我用在工作上,还是挺有用的),程序上除了主体结构不变,其它变化很大的!

网友:
不差。有很

网友:
弱弱的问下,STC的工程文件在KEIL中编译,老是编译不通过呀,楼主是用的什么编译环境呀
选择外部RAM编译通过了可是STC90c52RC没有外部RAM呀?小菜鸟求教!大哥们帮忙下啦
Program Size: data=10.2 xdata=158 code=7213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gle的经纬度貌似很不准确吧!
   楼主的轨迹准确吗 精度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L:
回复 楼主:
google的经纬度貌似很不准确吧!
   楼主的轨迹准确吗 精度多少??

google map 需要修正,google earth基本不需要修正
蛮准的,误差大部分在1-20M内。

网友(2010-12-14):
汗,贴片元件用万用板焊,强人!

网友:
看完后,不得不回帖,做得太有水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M:

又一个校友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 厉害很佩服 想学习 买个研究也可以啊

网友:
LZ上位机软件在我的机器上不能运行啦,我的是win7,提示:mscomm32.ocx或其附件之一不能正确注_册:一个文件丢失或无效

网友:
我想知道LZ液晶的界面是用的什么字模软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强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N:
lz上位机软件在我的机器上不能运行啦,我的是win7,提示:mscomm32.ocx或其附件之一不能正确注_册:一个文件丢失或无效

我在win7下也用不了,幸好我的是双系统。

网友:
牛人,顶~~~
什么时候能自己做个出来啊!

网友:
牛人 学习中 标记

网友:
为什么在楼主的GPS轨迹记录上位机上将TXT文件转换为KML文件的时候,上位机都要求使用.GTXT的文件啊,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基于C3-370C的GPS定位及轨迹记录仪!

网友(2011-01-19):
我用力顶
我再顶
我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生成直接打开的轨迹html网页功
请问一下楼主,轨迹html网页的格式是什么,能不能把轨迹html网页的内容贴出来让我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O:
可以生成直接打开的轨迹html网页功
请问一下楼主,轨迹html网页的格式是什么,能不能把轨迹html网页的内容贴出来让我参考一下,谢谢!
你可以生成一个文件,然后参考那个html文件啊!

又加了一外壳!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2805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hchg&bbs_id=9999

网友:
楼主花了不少心思,这个得顶一下,支持有想法、能动手、敢实践的同好!!!

网友:
貌似 是南京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不错,试着自己做一个

网友:
很好,标记一下。

网友:
有电路图吗?能出套件吗?

网友:
GPS定位仪,不错

网友:
界面很漂亮,赞一个~GPS看起来还满有意思的

网友(2011-02-20):
好东西啊,霸道啊,呵呵,收藏了。。。

网友:
mark期待有原理图等,可以学习啊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
强大啊,其实,我更佩服LZ的焊工!

网友:
楼主的上位机不错。

网友:
记录下 真的不错

网友:
这地图看着像无锡,惠山那边吧?

网友:
请问楼主单片机在传数据到上位机的时候是什么格式的,是不是直接把保存的经纬度时间等ASCII码直接传上去就行啊?传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格式传啊?我现在已经分解了经纬度时间信息并且分别保存在四个数组里。下一步打算将数据保存在SD卡里,然后上传到上位机。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格式传。请教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I:

在程序里有上传的部分阿,看看就知道了,
其实你都存在SD卡里了,那也不用再上传阿,直接保存成nmea格式不就行了!

网友:
看过程序,看的头大.我是用SPI直接读写SD,没用文件系统,没法直接从电脑上打开,想过直接保存为TXT,但是文件系统太麻烦.

网友:
很好!握个爪先!

网友:
顶一下。既然下位机代码都有了,上位机的vb源代码一起发上来么,反正是个小程序。

网友:
有没有通用的上位机软件

网友:
楼主上位机开源能发给我啊!?我最近做项目要用到,看自己能不能弄懂呢。。。发到我邮箱吧(923094572@qq.com),感谢你先啦。。。

网友:
没有资料和源码?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个完整的工程文件上来!代码写的紧凑,简洁,值得学习1

网友:
灰常不错,STC90C52+5110

网友:
我也要做牛人!mark!谢谢楼主,最近正想做这个那!

网友(2011-03-24):
回复 网友P:
买NOKIA的GPS接收头,用蓝牙接收送入单片机,我试的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网友:
很强悍,准备把gps放到我的小船上,麻烦的就是还需要无线收发,悲催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GPS模块可以待机吗?

待机之后搜星就没有了吧

GPS的耗流好像是50mA 左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回复 楼主:
楼主,gps模块可以待机吗?
待机之后搜星就没有了吧
gps的耗流好像是50ma 左右的

坛里的C370有使能控制,在暂停状态就进入低功耗,不解析定位信息了,不过再启动时,可以很快定位,一般在2-20s完成再次定位
模块电流大小和电压也有关系,这款GPS模块电流在70-85mA之间,启动时会飙上10多mA。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有想法!!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上位机在转kml个格式有没有资料可以参考的?太喜欢上位机了,楼主帮帮忙.................

网友:
mark 先下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照片好有诱惑力,是本人吗?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可是完全没有资料啊,这种GPS模块的控制资料哪里能够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您好,楼主的程序我没看懂,在上传单片机的时候格式是不是 #+8位序号1+8位序号2+16位的GPS,麻烦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问了你好多问题你都没回答,就麻烦你回答下这个问题,行吗?
下在你的程序代码中,“if(tp_rx=='#') flg_upload = 1;”这个不明白,是上位机发的吗,单片机和上位机怎么通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R:
回复 楼主:
楼主,问了你好多问题你都没回答,就麻烦你回答下这个问题,行吗?
下在你的程序代码中,“if(tp_rx=='#') flg_upload = 1;”这个不明白,是上位机发的吗,单片机和上位机怎么通信的

引用图片

工作问题,我很久没上过了!
上位机发送“#”,下位机就开始上传数据,实际使用中,数据在PC端会校验,
通讯通过USB2UART的方式

网友:
东西下载不了

网友:
楼主,我对你的上位机很感兴趣,麻烦你给点有关上位机的资料吧!

网友:
对了,楼主能把上位的波特率改成可设置的吗,我的GPS模块是9600的,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不然只能重新初始化串口才能设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
16进制位存储
0: 0xff无数据 手动'H'72',自动A'65
1~2: 月、日
3~5: 时、分、秒
6: 78北纬; 83南纬
7~10: 度、分整数、分小数1、分小数2
11: 69东经; 87西经
12~15: 度、分整数、分小数1、分小数2
*/
struct
{
        INT8U state;
        INT8U month;
        INT8U day;
        INT8U hour;
        INT8U minute;
        INT8U second;
        INT8S NS;
        INT32U Latitude;
        INT8S EW;
        INT32U Longitude;
}RecordData;
这里的坐标值和时间是否是BCD码表示的?

// 增加一条GPS记录

void Add_Record(void)
{
        INT8U  buf[8];
        INT32U addr;

        addr = RecordReg.str_addr + DATA_RECSIZE*RecordReg.rec_cnt;        // 记录存储地址
        RecordReg.rec_cnt++;

        RecordData.state = 'H';
        ASC2H(&RecordData.month,  GPS_RMC_Data.UTCDate+2, 1);
        ASC2H(&RecordData.day,    GPS_RMC_Data.UTCDate, 1);
        ASC2H(&RecordData.hour,   GPS_RMC_Data.UTCTime, 1);
        ASC2H(&RecordData.minute, GPS_RMC_Data.UTCTime+2, 1);
        ASC2H(&RecordData.second, GPS_RMC_Data.UTCTime+4, 1);

        RecordData.NS = GPS_RMC_Data.NS;
        memcpy(buf, GPS_RMC_Data.Latitude, 4);
        memcpy(buf+4, GPS_RMC_Data.Latitude + 5, 4);
        ASC2H((INT8U *)&RecordData.Latitude, buf, 4);
        //ASC2H((INT8U *)&RecordData.Latitude, GPS_RMC_Data.Latitude, 4);
        RecordData.EW = GPS_RMC_Data.EW;
        memcpy(buf+6, GPS_RMC_Data.Longitude, 2);                                // 先读度的取前2位  百位 十位
        buf[0] = (buf[6]-0x30)*10 + (buf[7]-0x30) + 0x30;                // 将前两个字节并成一个字符
        //buf[1] = *(GPS_RMC_Data.Longitude+2);                                        // 读取度的第3位/个位
        memcpy(buf+1, GPS_RMC_Data.Longitude+2, 3);
        memcpy(buf+4, GPS_RMC_Data.Longitude+6, 4);
        ASC2H((INT8U *)&RecordData.Longitude, buf, 4);
        //ASC2H((INT8U *)&RecordData.Longitude, GPS_RMC_Data.Longitude, 4);
        Uart_SendData((INT8U *)&RecordData, sizeof(RecordData));
/*
        Flash_Enable();
        Flash_Write(...);
*/
}
这是我写的记录存储程序测试代码

网友(2011-08-19):
谢谢 保持联系...

网友:
实在是佩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顶

网友:
果断收藏 学好了做一个!!

网友:
板子焊成那样了,居然还这么神奇,牛

网友(2011-09-21):
板子焊成那样了,居然还这么神奇,太牛

网友:
牛X,学习中,准备用370c做一个。。。mark

网友S:
我计划用STM32来设计一个,用nokia5100显示轨迹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棒了

网友(2011-11-08):
不太懂啊!!!!!!!!!!

网友:
楼主强!!!下下自己做个!!

网友T(2012-01-06):
mark!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液晶屏啊?

网友:
找了好久了,很好!

网友:
据楼主好近……
我住的地方
北纬30°15 -31°02 ,东经120°20 -121°31

网友:
这个好   留着以后学习用。  感谢分享。

网友:
无天线也这么强悍,

网友:
楼主焊工真是销魂啊

网友:
楼主真的是太强悍了啊!

网友:
很有创意啊!这个GPS记录仪 要是能加上GSM 模块就更牛了

网友:
本人新到,给楼主提几点建议:
1,经纬度数据要转换为“度.度”格式,直观易读。
2,时间数据要转换为8时区,这里面当然包括了对日期的调整。
3,航迹点1分钟一个太长,最好是10秒一个,因为一分钟你会丢掉弯道数据。
4,保存的数据要进行压缩后保存,这样会大大提高存储能力。把ASCII数字字符转为十六进制,小数点不用记录,经纬度的N/E字符也不必保存。回放时你自己知道那是什么数据应该再恢复成什么样。

网友(2012-02-08):
哈哈,400层了都,GPS记录仪DIY的好教程啊。

网友:
显示很清晰

网友:
这个好玩,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U:

最近也在做这方面,不错不错哦

网友:
这个东西不错偶 能干些坏事 哈哈

网友:
楼主神啊,一直想玩玩GPS,一直没找到资料,楼主能否把GPS资料给我一份,从基础到开发的,什么手册啊,程序啊什么的给我一份,感激不尽,我的邮箱是lushp88@126.com,   方便留个QQ吗?求教。。。。

网友:
楼主太强了!经纬度能记录下来么?比如记到SD卡里面

网友:
GPS轨迹记录PC端  下载下来  打不开  收缺少文件

网友:
很想研究,请求楼主给全资料,423286565@qq.com  ,谢谢!

网友:
表示很强大的膜拜一下

网友:
大哥,你好强啊。

网友:
lz灰常了得,3q

网友V(2012-04-01):
引用 网友B:
我也画了个GPS的电路,打算过几天用感光板做,方案是STC12C5A60S2 + 5110LCD + SD + Flash,带锂电池充电电 ...

请问一下SD卡保存GSP信息的那块做好了没?我的做的思路跟你差不多,用SD卡保存数据信息,这样可以记录N长时间不用导出。但是SD卡写文件这块是伤心事,一直捣鼓不出来。

网友:
上位机开源吗?

网友W:
Lz你好 我也是用的C3-370C的GPS,但是串口收到的数据用调试助手看信息不完整啊
$GPGGA,000330.044,0000.0000,N,00000.0000,E,0,00,,,M,,,,0000*0E
$GPGSA,A,1,,,,,,,,,,,,,,,*1E
$GPGSV,3,1,12,20,00,000,,10,00,000,,25,00,000,,27,00,000,*79
$GPGSV,3,2,12,22,00,000,,07,00,000,,21,00,000,,24,00,000,*79
$GPGSV,3,3,12,16,00,000,,28,00,000,,26,00,000,,29,00,000,*78
$GPRMC,000330.044,V,0000.0000,N,00000.0000,E,,,160406,,*11
$GPGGA,000331.056,0000.0000,N,00000.0000,E,0,00,,,M,,,,0000*0C
$GPGSA,A,1,,,,,,,,,,,,,,,*1E
$GPGSV,3,1,12,20,00,000,,10,00,000,,25,00,000,,27,00,000,*79
$GPGSV,3,2,12,22,00,000,,07,00,000,,21,00,000,,24,00,000,*79
$GPGSV,3,3,12,16,00,000,,28,00,000,,26,00,000,,29,00,000,*78
$GPRMC,000331.056,V,0000.0000,N,00000.0000,E,,,160406,,*13
$GPGGA,000332.044,0000.0000,N,00000.0000,E,0,00,,,M,,,,0000*0C
$GPGSA,A,1,,,,,,,,,,,,,,,*1E
$GPGSV,3,1,12,20,00,000,,10,00,000,,25,00,000,,27,00,000,*79
$GPGSV,3,2,12,22,00,000,,07,00,000,,21,00,000,,24,00,000,*79
$GPGSV,3,3,12,16,00,000,,28,00,000,,26,00,000,,29,00,000,*78
$GPRMC,000332.044,V,0000.0000,N,00000.0000,E,,,160406,,*13

有些信息没有....$GPVTG

网友:
我也有DIY一个的冲动

网友:
楼主真牛逼!记号!

网友(2012-05-02):
强烈顶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一个

网友X(2012-07-23):
想问问楼主:你那显示屏在哪里有卖?我想做一个呢,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屏!

网友Y:
想向楼主请教一下GPS输出的NMEA-0183数据格式的数据是如何导入到谷歌地图中的。

网友:
记号下,有空下了学习

网友:
这个是你自己做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V:
请问一下SD卡保存GSP信息的那块做好了没?我的做的思路跟你差不多,用SD卡保存数据信息,这样可以记录N长 ...

SD卡存储不难,如果只是存成固定的格式,比如txt,并且只在根目录下,相对简单,主要是需要学习文件系统,我搭了一个电路试了下,读写数据没问题,不过每次必须512bit的读写,我不知道频繁读写SD卡,是否有问题,现在在做安卓系统上的GPS轨迹记录了,这个SD卡存储就没继续做下去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W:
Lz你好 我也是用的C3-370C的GPS,但是串口收到的数据用调试助手看信息不完整啊
$GPGGA,000330.044,0000.00 ...

C3-370C 好像是不能输出一些数据,就算初始化时,设置输出方式,实际输出也没有相应的数据,不过都不是主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X:
想问问楼主:你那显示屏在哪里有卖?我想做一个呢,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屏!

屏幕就在淘宝上买的,其实用什么屏都无所谓,把相应的显示驱动换下,就好了吗,不过要体积做小,5110不错了,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Y:
想向楼主请教一下GPS输出的NMEA-0183数据格式的数据是如何导入到谷歌地图中的。 ...

NMEA-0183数据需要提取有效的数据信息,然后转成KML格式,GoogleEarth 就可以读取了,关于KML格式,在GOOGLE map上有说明,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想做轨迹回放功能,那就稍微复杂一点!

楼主:
出国了一趟,好久没有认真关注坛里的动态了,先回答近期的一些问题,随便传上近期做的一个安卓 GPS轨迹记录小工具软件。

网友:
楼主可以发资料么?真心想学习。。。。不胜感激呀!!!!!1044772937

网友(2012-08-22):
谢谢楼主分享,标记回家研究去

网友:
楼主的线飞的不是一般的强啊

网友(2012-12-08):
哇;好好;也想玩玩!!!!!

网友:
室内定位好使么?

网友:
标记一下,嘿嘿。。。。。。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很强悍。。。。。。。。。

网友:
谢谢  非常好哦

网友:
相当犀利 不错的说

网友:
楼主用过5110没,和3310用法一样不。。。。。

网友:
高人呀!佩服

网友:
板子和电脑怎么连呢?直接串口线?
其实如果板子上加了mcu的话,做成蓝牙传输或者gsm传输的话更接近实际一些。
否则一个gps模块加上pc上位机更省事了吧

网友Z(2013-01-31):
最近也做了GPS轨迹记录。。。界面是仿照楼主的界面写的。。。。。加了AD采集和PWM调光,,,上位机机通信和24C64存储还没写好,等有时间在继续完善。。。。
我用的是ublox6---GPS

网友:
高手啊 佩服 mark

网友:
必须要mark,正准备做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2013-05-09):
有时间搞个模块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T:
mark!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液晶屏啊?

nokia5110貌似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计划用STM32来设计一个,用nokia5100显示轨迹

5110如果可以显示轨迹那拖拉机也可以跑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想问问楼主:你那显示屏在哪里有卖?我想做一个呢,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屏!

淘宝一淘一大堆nokia5110,大概十五块一枚

网友:
毕设选了GPS轨迹记录,关注这个有些时日了,现在立刻马上着手!敬礼先!

网友:
霸气外露,这个狠啊。

网友:
msrk一下下

网友:
有木有人可以说一下电路图5110驱动里的那个7530是啥东东?

网友AA:
keil工程选的stc90c52rc,但是提示:
_MAIN.C(191): error C2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

?????
别的芯片也试了还是有这个错误,望解答。。。

网友:
楼主程序太大,keil里面的单片机型号要选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A:
keil工程选的stc90c52rc,但是提示:
_MAIN.C(191): error C2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

我也在苦恼这个,解决了给说声,zhyzhaihuiyan@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A:
keil工程选的stc90c52rc,但是提示:
_MAIN.C(191): error C2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

keil调试程序显示所选芯片内存太小怎么办?

网友(2013-06-23):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找这样的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时间也做个玩玩

网友(2013-07-24):
牛B,佩服!存起来了

网友:
楼主的焊功很强大。

网友(2013-09-16):
界面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我现在也正在做这样的相关研究。跪求全部开发资料。先谢啦。我的邮箱385898186@qq.com

网友(2013-10-16):
我也想做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做好了,用的C8051F330单片机,5110LCD,PCF8563,25X80作存储,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文件管理机制。有菜 ...

能加你为好友问你一些问题吗,我最近也想做一个GPS轨迹记录仪,我的QQ是740672343    大侠带带我~

网友AB:
引用 网友Z:
最近也做了GPS轨迹记录。。。界面是仿照楼主的界面写的。。。。。加了AD采集和PWM调光,,,上位机 ...

最近也想做一个GPS定位及轨迹记录仪 能否加你QQ向您学习啊?我的QQ是7406723432   大侠带带我

网友:
好东西,回头研究一下。

网友:
额,有原理图么

网友(2013-11-15):
也想做一个呢,可惜还没入门呢,刚买了GPS模块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Z:
最近也做了GPS轨迹记录。。。界面是仿照楼主的界面写的。。。。。加了AD采集和PWM调光,,,上位机 ...

传个源码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最近也想做一个GPS定位及轨迹记录仪 能否加你QQ向您学习啊?我的QQ是7406723432   大侠带带我 ...

http://www.wxdxh.net/Disbbs/uplo ... &extra=page%3D1

网友:
这个要试一下,mark了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哎呀,太强了,学习啊,自己争取也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买个gps做个去,顺便自己学着做感光板
----------------------------------- ...

lz,什么GPS 芯片啊?这么准!

网友:
谷歌的gps坐标准吗?

网友(2014-01-10):
楼主,上位机源码能提供下吗~~山寨了一个,发现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
mark一下,想自己也做做

网友:
厉害   收藏了    很想做一个

网友:
嘿嘿, 我GPS的UI就是山寨这个的.

网友:
坛子里的朋友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搞北斗穿戴设备方面的项目?我在深圳,QQ:591547602,有兴趣联系。

网友:
比较牛逼啊

网友:
不定不厚道

网友:
刚好最近在做北斗,先收藏着。希望以后能和楼主多多交流啊。加我个好友呗

网友:
这个不错  绑定了

网友(2014-02-11):
好,先留个记号

网友:
谢谢分享记号备用

网友:
哇塞 碉堡了!!讚一個

网友:
这个非常好啊。。

网友(2014-04-04):
马克 强人啊。。。

网友:
太强大了,Make

网友(2014-12-28):
学习5110的写法.

网友:
马克,回家研究下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看看

网友(2015-05-19):
研读程序中。。。

网友:
看過之後才知道 自己51還沒入門呢

网友:
按照LZ的源程序用了所有的STC单片机型号 就是编译不通过!!!
显示空间不够,_MAIN.C(191): error C2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

现在没折了~~~~
唉~~~
谁能帮我生产HEX文件,非常感谢!

网友:
牛人~~ 太强悍了, 膜拜~

网友:
谢谢分享 GPS 定位及轨迹

网友:
马克,最近在看GPS

网友:
楼主的接法。。。也是够拼得,为啥不考虑自己刻一个呢?

网友(2015-07-05):
请问LZ,我最近也有个相关项目,请问可以定位精度多少,如何把GPS信息转换成实际的地图表示

网友(2018-07-05):
标记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