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U盘插反,导致前置USB口烧坏

楼主(2010-10-12):
杯具啊,今天插U盘时,插反了,直接把电脑前置的USB口烧坏了。  大家以后要留心~

拆下前面板,发现PCB板上的线路已经烧断,用电阻引脚焊接上,测试,修好了^-^

下图:(U盘的正面)

下图:(U盘的背面,插反,直接导致主板USB接口短路)

下图:(主机箱前置USB接口PCB板)

下图:(主机箱前置USB接口PCB板——正面)

下图:(主机箱前置USB接口PCB板——背面  烧断的PCB线路)

下图:( 烧断的PCB线路)

下图:(拿了个电阻引脚焊接上去)

网友:
娘哎。这啥设计。NI贴这个牌可是糗大了。

舍弃防插反,缺一边做薄点儿本来可以理解。但是好歹做成kingmax超棒那样,只有四个触点,另一侧都是塑料也行啊。插反最多也就是U盘被短路掉不工作……还好这个电路板铜箔,还有足够在500mA下烧掉的高阻,要不然如果主板上的保护不良,杯具的说不定是谁。

其实我不太支持这种缺一半的设计。因为USB插座的外壳在反复插拔的条件之下,会逐渐失去弹性而往外“扩”。虽然电气上能够碰到USB插头的外壳实现接地,但是力学上想夹持住一半儿的USB插头,就会有点儿费劲。

尤其是U盘做得很薄的时候,更夹不住。但是厚了也不行,因为厚的话就会加强USB座外扩的趋势,对别的设备也不好。

这样产生的故障就是,这种一半儿的u盘,在老机器上十有四五接触不良,需要用手碰一碰,甚至一直掰着才能稳定连接。我用过这样的u盘去过一阵子各种各样的网吧,发现表现极其不稳定。

其实USB插头插座的设计,有那么一点儿互为公母的意思。USB插头的铁壳,对包住USB插座里的舌头,保证良好接触,我认为不可或缺。

我建议,这U盘最好趁早收好或者丢掉啊。

网友:
同意楼上,趁早扔了,迟早再次插反.这是哪国的设计,金属...

网友:
贴个胶带绝缘

网友:
看到楼主的帖子就马上想起来是怎么回事了
  自己曾经也干过这样的事  只是那个U盘式塑料的

网友:
貌似设计缺陷。任何洞插_插拔拔时间长了总会松的。

网友:
不烧才怪啊

网友:
我比较传统!不使用这种U盘

网友:
主板上的的USB没有保险?

网友:
偶想问下U盘上“NI”的典故?
NI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借的U盘。
据说是参加NI的研讨会,然后赠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没用过这种的,这次想拷个文件。

应该不是NI生产的,但是是NI的赠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技嘉的主板,上面是带保险丝的。

结果烧的不是保险丝,而是机箱前面板的电路板,比较意外

网友:
我还把内存插反过,按道理说 内存反了是插不进的,

但是当时光线不好,没看清正反,心里在想,反了的话是插不进的,就放心插了,

开机,。结果 主板和内存一起烧了

网友:
主板设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板上有保险丝~

我觉得是机箱前面板的PCB设计有问题

网友:
看到背面是金属,我连杀人的心都有了,明摆着害人么

网友:
楼主肯定使蛮力了,不然插不进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技嘉的主板,上面是带保险丝的。
结果烧的不是保险丝,而是机箱前面板的电路板,比较意外
保险是必然的,应该能卡住500mA不会过流。前面板的电路板估计用料太省,材质不均匀,在电源线薄的地方发热够,就烧了。

出于各种考虑——无论是怕插反还是怕接触不良,再次建议大家不使用这种一半儿薄usb口的u盘。

网友:
这u盘式NC设计

网友:
插头缺一半,并且背面是金属,设计人员在梦里设计的。

网友:
如果插另一边边,就真的杯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插另外一边的话,应该烧的是主板上的保险丝。之前拍的照片,也上传~

下图的红框部分应该是USB接口的保险丝。

网友:
看来USB电源部分加保险丝是必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ls这么牛叉?内存反插_我插了好几遍啊,都没能插紧啊

网友:
偶也把内存反插过,内存条的金手指都化掉了,再反过来换个插槽又好了,那个插槽坏了

网友:
这U盘设计的够垃圾的,还不如一般的好用呢,反了插不进去。

网友:
这优盘,,,,我曾经也搞错,结果本本的usb烧坏了,后来自己拆开把那个usb的过压过流保护芯片拆了,跳了根线就好了..

网友:
哈哈 第一次遇到这么二逼的设计~

网友:
我以前的U盘也是这种的,不过被面是塑料的!时间用长了后塑料都破了 后来就读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