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为什么10M丢包的现象少,但是100M就很严重了!

楼主(2010-10-12):
现在是DM9000和s3c6410相连,10M没出现丢包的现象,但是100M就丢包现象很严重,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小流量下的丢包,多是板卡设计问题造成;
100M跑满下的丢包,请检查内存带宽是不是够,可能是CPU侧的问题。

楼主:
也就是说dm9000aep的驱动有问题了哦!

CPU: 0    Not tainted  (2.6.24.2 #363)
PC is at 0x5ffffd5c
LR is at dm9000_phy_read+0x54/0xa0
pc : [<5ffffd5c>]    lr : [<c020f2dc>]    psr: a0000013
sp : c03ede18  ip : c609a33f  fp : c03ede34
r10: c0424408  r9 : c0424208  r8 : 00000004
r7 : 60000113  r6 : 00000002  r5 : 0000000b  r4 : c609a340
r3 : f7200304  r2 : 00000510  r1 : 0000000c  r0 : 0000668d
Flags: NzCv  IRQs on  FIQs on  Mode SVC_32  ISA ARM  Segment kernel
Control: 00c5387f  Table: 56274008  DAC: 00000017
Process swapper (pid: 0, stack limit = 0xc03ec260)
Stack: (0xc03ede18 to 0xc03ee000)
de00:                                                       c609a40c c609a40c
de20: c020ef14 00000000 c03ede4c c03ede38 c020dfc0 c020f294 62b78b40 00000016
de40: c03ede7c c03ede50 c020e1fc c020dfa4 c00b5f3c c00b8224 410fb766 c609a340
de60: 00000100 c020ef14 c03ec000 c0424608 c03ede94 c03ede80 c020ef3c c020e1d4
de80: c04248d8 c0423800 c03ededc c03ede98 c00a8ab0 c020ef20 c00a8f94 c03edea8
dea0: c0424c10 c0424008 c03edea8 c03edea8 c008ade0 c0423624 00000001 0000000a
dec0: c04235e0 00000001 c04248d8 00000000 c03edf0c c03edee0 c00a4d44 c00a8964
dee0: 0000001c 0000001c c03f9aac 00000000 c0410d68 50022044 410fb766 50022010
df00: c03edf1c c03edf10 c00a50d4 c00a4cf0 c03edf3c c03edf20 c008604c c00a509c
df20: c03edf44 ffffffff f4600000 10000000 c03edf94 c03edf40 c0086a70 c008600c
df40: 00000002 c6232cc0 f6800000 00000021 c00885cc c03ec000 c00885cc c0410d68
df60: 50022044 410fb766 50022010 c03edf94 c03edf88 c03edf88 c00905d0 c0088624
df80: a0000013 ffffffff c03edfb4 c03edf98 c0088398 c00885d8 c0425f5c c0410928
dfa0: c0023f28 c03efdb8 c03edfc4 c03edfb8 c0323f88 c0088370 c03edff4 c03edfc8
dfc0: c0008d5c c0323f44 c0008548 00000000 00000000 c0023f28 00000000 00c5387d
dfe0: c0410dd0 c002432c 00000000 c03edff8 50008034 c0008b18 00000000 00000000
Backtrace:
[<c020f288>] (dm9000_phy_read+0x0/0xa0) from [<c020dfc0>] (mii_link_ok+0x28/0x48)
r7:00000000 r6:c020ef14 r5:c609a40c r4:c609a40c
[<c020df98>] (mii_link_ok+0x0/0x48) from [<c020e1fc>] (mii_check_media+0x34/0x1e4)
r4:00000016
[<c020e1c8>] (mii_check_media+0x0/0x1e4) from [<c020ef3c>] (dm9000_timer+0x28/0x64)
r8:c0424608 r7:c03ec000 r6:c020ef14 r5:00000100 r4:c609a340
[<c020ef14>] (dm9000_timer+0x0/0x64) from [<c00a8ab0>] (run_timer_softirq+0x158/0x1dc)
r4:c0423800
[<c00a8958>] (run_timer_softirq+0x0/0x1dc) from [<c00a4d44>] (__do_softirq+0x60/0xc0)
[<c00a4ce4>] (__do_softirq+0x0/0xc0) from [<c00a50d4>] (irq_exit+0x44/0x4c)
[<c00a5090>] (irq_exit+0x0/0x4c) from [<c008604c>] (__exception_text_start+0x4c/0x64)
[<c0086000>] (__exception_text_start+0x0/0x64) from [<c0086a70>] (__irq_svc+0x30/0x80)
Exception stack(0xc03edf40 to 0xc03edf88)
df40: 00000002 c6232cc0 f6800000 00000021 c00885cc c03ec000 c00885cc c0410d68
df60: 50022044 410fb766 50022010 c03edf94 c03edf88 c03edf88 c00905d0 c0088624
df80: a0000013 ffffffff
r6:10000000 r5:f4600000 r4:ffffffff
[<c00885cc>] (default_idle+0x0/0x64) from [<c0088398>] (cpu_idle+0x34/0x50)
[<c0088364>] (cpu_idle+0x0/0x50) from [<c0323f88>] (rest_init+0x50/0x60)
r7:c03efdb8 r6:c0023f28 r5:c0410928 r4:c0425f5c
[<c0323f38>] (rest_init+0x0/0x60) from [<c0008d5c>] (start_kernel+0x250/0x2bc)
[<c0008b0c>] (start_kernel+0x0/0x2bc) from [<50008034>] (0x50008034)
Code: bad PC value.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Fatal exception in interrupt

网友:
LZ在看oops,有什么状况,我也再天天纠结于大批oops.

网友:
lz这个可否适当开源一点点? :D

楼主:
这个没有程序哈,就是系统启动后直接放在那里,没有去运行什么进程哈!

网友:
很有可能是PCB布线引起的。100M时干扰较大,所以丢包严重。

楼主:
哦!
看到来到时候布线要好好考虑下!

楼主:
dm9000aep/cep/dep这3个系列可以互换吗》驱动是不是一样的哦!

网友:
100M先排除干扰的可能,其次芯片是否次品

楼主:
有没有哪位100M顺利通过测试的DM9000AEP的驱动哈!

网友(2011-01-21):
我有  就是你怎么联系我啊  你用什么平台啊   平台不一样驱动还是要改的啊   我QQ1667698625  想要就联系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