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本站的 C3-470C PPS信号输出 有哪位网友测试出来吗?

楼主(2010-10-12):
请问 本站的 C3-470C 有一个金属触点的丝印标志是PPS信号输出。 应该是要在固件里将它打开。有哪位网友测试出来吗? C3-370C 有没有PPS信号输出?有需要GPS时钟同步的仪器需要,请各位达人不惜赐教。

楼主:
自己顶,另外有哪位仁兄使用其它模块,也请提供。

网友:
我用过ut++模块,1pps时钟输出是模块内部处理后的输出,不是来直接自于卫星的信号。其精度非常高,可以用来做外设的时基信号。可以通软件开关。我用的模块就是以前传呼台淘汰下来的设备中用淘出来的。ut++模块在传呼基站设备中提供时间槽的精准时基。我看过曾经有国外的ham对比过铯原子钟和这种模块的输出时基信号,小数点后4位精度误差不超过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主要是原来的设备上使用LEA-5H的GPS模块。单独输出有PPS脉冲。看到站长的470模块也有PPS,就是不知道哪位弟兄成功的把PPS设置输出了。
手上还有上次的GPS模块里面有PPS输出【台湾 ProGin】超小型 SR-86 GPS模块+原装天线,就是要自己开盖引线,自知水平有限,目前没有动手。
看来本坛的兄弟没有几个使用GPS授时功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