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剃须刀改造,打造一年不用充电的飞科剃须刀

楼主(2010-10-12):
国庆回家前,老爸说前几年买给他的电动剃须多坏了(飞科的Fs902,今天改造的主角),叫我带个回去给他,我在旁边的家乐福超市,看到一款Fs827,挺不错的,有五级电量指示,还可水洗,但在商场太贵了,要230还是280元,记不起来了,当时没买,然后在淘宝上找,找到一间就在旁边不远的,过去实体店看,才98元,手感舒服,不错,确实是正品,就买回去了(商场的利润真不少)。

    其实在买之前,我还在TB上买了一个自称是飞利浦正牌的,75元包邮,一收到货明显感觉假得要死,退货了,亏了我8元快递费。

    新买的飞科Fs827图片:

    今天的主角:

言归正传:
    我把这不能使用了的剃须刀还回来了深圳,发觉它还是可以被修理的,只是线接触不良,电池不耐用了,大几分钟电池就完蛋了,充电还是用220V输入去的,不爽。

改造目标:USB充电,且充电一次可以使用一年的。

拆机图片:

初步改造,弄好线路OK后,换了一个电池750mA的镍氢电池,以前用的是镍镉电池,容量小,体积大,寿命也差不多了。

经过测试和使用,还是不满意,一,电池容量还是不够,电机是1.2V的,工作电流有600mA多。充满了只能转大半个钟,二,还得随时带条电源线.

继续改造:

这样就可以使用常用的USB口充电了,且容量已经变为3600mA,原机配的是600mA,足足6倍 ,不过现在还没有实测时间,只是估算, 一次用三分钟,一星期两次, 一年54个星期,  3*2*50=300分钟,300/60=5小时, 设工作电流为700mA, 总容量5*700mA=3500mA, 哈哈!差不多了!

我之前一直未用过电动的,电动给我的感觉是好像剃得不够干净!

后记:
      1,5V的充电电路很简陋,5V输入,串四个2极管和一个限流电阻,使之充电电流控制在300mA以内,让它慢慢充,不用急!

      2,改造期间,原马达给我弄坏了,花了共32元买了三个这样的剃须刀电机,8元一个,郁闷!过错,罪过。

      3,刀头迟些还是要换的,毕竟用了几年了,不贵,16元两个.需用两个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一年一次都不用,电池自己就没电了。估计三个月都撑不到,换成三洋的“爱老婆”还差不多。

网友:
感觉还是飞利浦的不错,我几年前99元买的,现在还在用!

网友:
现在用飞利浦的充电型,里面一节充电电池,每天刮一次可以用一个多月,不错.

网友:
最多用一个星期吧

网友:
呵呵,剃须刀的使用时间长短估计还和胡子的粗细有直接的关系吧。

网友:
和飞利浦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特别是传动结构部分,飞利浦做得相当好。

镍氢电池自放电比较厉害,我现在也是用镍氢电池,比较环保省银子。以前用碱性电池,用久了,竟然漏液了,里面的马达连线都被腐蚀了,马达的电刷都给腐蚀烂了。后来淘宝买了2个马达回来自己换 ,但后买的马达和原装的比较差距太远了。

2500mah的电池,每天用,也就1~2个月。因为镍氢电池电压比较低。

楼主:
这么说一年只能是理想型了,呵呵! 一两个月应该不成问题!

另外,我也试过用锂电池供电,但锂电池电压太高, 马达额定工作电压才是1.2V,降压损耗很大,所以还是用镍氢

网友:
重在折腾,有了这玩意,这一年光景就有事干了

网友:
可以用十年的打火机 (原文件名:无标题2.jpg)

这个是我的可以用10年的打火机

无聊的设计

网友:
用PHILIPS的HQ41,装两节普通电池的那种,一年换两次电池,用了3年了,很好

网友:
为什么两百多的剃须刀,拆开后看起来这么山寨呢??

我有一个10多元的,里边跟这个也差不多,我感觉做工还要好一些,用了将近3年了,充一次电还可以使用1个月左右。。

真是搞不明白~~~

网友:
我的是飞利浦的,用了两年多了什么都没换还是好好的。当时好像是280买的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估计没到第二次充电就坏了。哈哈。

网友:
镍氢自放电大,换个锂电池吧,估计可以到半年~!

网友:
用吉列的

网友:
我已经改用偏口钳剪了~~~~~~环保吧~~~~
话说日本的偏口钳剪起来很有感觉。。。。

网友:
锂电+PWM调速

网友:
40多元的飞科,使用两节5号电池,05年买的时候装了两节南孚,
用了5年多,还能转,但是感觉比较无力,于是电池扔了换新电池,恢复如初。

网友:
以前280买的飞利浦用了10年,后找不到合适的电池就买了个新的400多,但用起来声音明显大多了,一年多刀片就不太好用了!怀具啊

网友:
还是用锂电吧

网友:
动手就会有乐趣

网友:
装电池的好,飞利浦的,2接电池我能用8个月,胡子较少,不是每天都刮。

网友:
回复 网友A:
40多元的飞科,使用两节5号电池,05年买的时候装了两节南孚,
用了5年多,还能转,但是感觉比较无力,于是电池扔了换新电池,恢复如初。

握手啊,我的和你的都一样。

只是到明年才5年多。

网友:
我的飞利浦HQ41数码相机淘汰下来的碱性电池用了刚好一年,终于光荣下岗

网友:
飞利浦HQ422,2004年购买,六年半。
我用三节别人淘汰的 2000mAh 镍氢电池,充一次电,每天必用,用半年以上。
我自己都感到时间过长,想充电都没有机会充。

网友:
楼主可以换成三洋的eneloop镍氢电池,自放电很小,根据官方网站的说明,1年不用还能剩下85%电量,2年剩80%。我实际用下来,确实是感觉自放电很少。

网友:
我都是用南孚电池

唉别扔,还能用呢,

南孚电池好电池

网友:
飞利浦最简单的那种型号,用了大约15年,一直没坏。

网友(2014-03-04):
FS827 用了2年, 电源坏了。 电源是12V 300ma 的, 不好找,淘宝有,30大元一个。
试着用USB线代替,发现也能充电。其实之前号称2个小时充满,我也是一直冲一个晚上的。
现在用USB线也是冲一个晚上。不错!
不知道它的电路怎么设计的,有意思。等坏了再拆开看看。

网友:
这玩意儿里面怎么这么粗糙.

网友:
还在用镍镉电池,不知道还要污染多少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