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程序

楼主(2010-10-12):
unsigned int keysacn()        //扫描法,需改进,不太好用
{
//    AB
//正转 00->01->11->10->00->01->
//反转 00->10->11->01->00->10->

        unsigned char i,x,value;
        value=P0&0x3;
        if(!(key_A == i & key_B == x) )
        {
                if(value==0x00)
                {
                        DelayMs(10);
                        value=P0&0x3;                         //需再次读取io口,否则无法判断
                           if(value==0x01){VOL++;}
                          if(value==0x03){VOL--;}
                }
                if(value==0x01)
                {
                        DelayMs(10);
                          value=P0&0x3;
                            if(value==0x03){VOL++;}
                          if(value==0x00){VOL--;}
                  }
                if(value==0x03)
                  {
                        DelayMs(10);
                           value=P0&0x3;
                            if(value==0x02){VOL++;}
                          if(value==0x01){VOL--;}
                  }
                if(value==0x02)
                {
                        DelayMs(10);
                          value=P0&0x3;
                            if(value==0x00){VOL++;}
                          if(value==0x03){VOL--;}
                  }

        }
        i = key_A;
        x = key_B;

        return VOL ;
}

小弟用的程序,但结果不太好用,转得太快的时候会出错,有时不正确。
于是我用了中断法,但结果更惨,加的数有时太多,转得太快或太慢都觉得不好用,比不上音响上面的转动的好用,

void INT0_ISR( void )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法,需改进,不好用
{
        unsigned int x;
        for(x=0;x<10;x++);                                //延时去抖动
        if(key_B==0){VOL++;}
        if(key_B==1){VOL--;}

}

-----------------------------------------------------------------------------------------------------------------------------------
网上的程序太多,太复杂了看不懂,请高手帮看下,那里要改进,并得到合适好用的转动数据

网友:
我这发过一个汇编的:http://218.16.124.207/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9843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xiaomage_2000&bbs_id=9999
用中断的话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比如A相用做外部中断,然后在中断程序里判断B的状态,比如B为0就加1,为1就减1。就这么简单。
另外最好别用软件来防抖,一般外部加个103左右的小电容就够了,软件的话就容易判断错误~

网友:
忘说了,我那个是先用个单片机鉴相(其实完全没必要用单片机,用门电路搭个就可以)鉴相后的数据就成了正转时单片机(或鉴相电路)的1口输出连续脉冲另一个端口持续为1.反转时端口2输出连续脉冲端口1持续为1.然后直接送到计数器里计数了,我在那个电路吧两个定时器全用了,比较奢侈呵呵。

另外里面也有我之前在网上搜索到的关于编码器的相关文件,你可以下下来看看~

网友:
你现在用的方法不好,可以先画出相位图,根据状态转换,写代码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发过一个汇编的:http://218.16.124.207/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9843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xiaomage_2000&bbs_id=9999
用中断的话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比如a相用做外部中断,然后在中断程序里判断b的状态,比如b为0就加1,为1就减1。就这么简单。
另外最好别用软件来防抖,一般外部加个103左右的小电容就够了,软件的话就容易判断错误~

void INT0_ISR( void )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法,需改进,不好用
{
unsigned int x;
  for(x=0;x<10;x++); //延时去抖动
if(key_B==0){VOL++;}
if(key_B==1){VOL--;}

}
--------------------------------------------------

这段够简单的,定义个VOL为合局变量,就是按你所说的方法,去看另一个脚是高电平或低电平,

但用起来的时候,觉得转一格,里面加了很多数,也有时转一点VOL,的数值变化太快,所以我加了一点延时测试的,

我用的MCU为C8051F330,说明书中说进入了中断后中断不会被重复触发的,所以进后不用关中断,也试了关中断,但都一样。

手头没有103或104这类的电容,所以没法测试是否增加两个电容会有所改善。

兄弟的另贴汇编,小弟看得如看天书,没找到我要的资料

网友:
我之所以没有用中断因为我检测的是2500线的,每转返回2500个脉冲,如果用外部中断的方式估计哪家的51也丢数据。所以采用的计数器。

网友(2012-08-05):
参观学习,我手头有一块别人开发的旋转器控制器就用这个方式也用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