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C20/EPCS16 JTAG下载.jic到epcs16成功,但是系统重新上电配置不成功。

楼主(2010-10-12):
做课题自己画了一片MCU+FPGA,FPGA用的是2C20,qfp240的。jtag 和 as座都画了,电路用了这个:(ASDO,nCSO也肯定是对的)

配置电路 (原文件名:JTAG_AS.png)

症状:JTAG直接下载POF没问题,一切正常。AS座认不出epcs16器件报错。(在另一块板子上也有这个问题,epcs1可以识别,下AS,换了epcs16就不认识)。
这个不是主要问题,因为转换为.jic就可以用jtag下AS了。
主要的问题是下载完成后重新上电系统不能自行完成配置,但是用手或者镊子之类的碰一下DCLK管脚就立刻有现象,能够正确配置,给出config_done信号并且正确运行了。

最终能够跑说明电路应该是基本正确的,不知道哪里有小问题。求指教。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另外测试了一下,上电后ncs被拉低,然后就没有现象了。不太清楚dclk的状态。
如果连接着逻辑分析仪上电,可以看到一切正常,配置完成后正常工作。
如果上电以后再接逻分,也立刻就正常配置,然后工作,看波形的话应该dclk/asdi都有输出的,就是不能配置结束。

谢谢了。

网友:
DCLK信号是FPGA输出的(在AS模式下),epcs16在它的基础上接收和发送数据,从而完成配置。
用手或者镊子之类的碰一下DCLK管脚,相当于把该信号拉底了一下,从而微弱的改变了该时钟信号,这时epcs可以正常加载了
怀疑是:1、FPGA输出的DCLK波形不好(电路没画好);
        2、该epcs16芯片的性能不卢棒,或者说适应力太差;
所以我认为:在PCB上把DCLK的走线重新规划一下(需要重新投板,成本高);或者换一片epcs,估计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请各位大虾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昨天又去贴了一片,一切正常.板子很大,出问题的那片芯片贴上后电路板形变很厉害,不知道是不是电路板有损坏.是否是板子质量问题也值得思考。
布板问题应该不是太大,配置芯片,jtag等相关电路都基本贴在FPGA边上,布线的时候也是优先布通这一部分的。类似的走线拓扑在其他项目上也有用过。

先对目前成功的这片电路板仔细测试一下,看一下可能是什么潜在的因素导致第一片的失败。

再次谢谢回复。

网友:
你的意思是同样的电路板,你又焊接一块,这块新焊的板子一切正常?
你可以试一下:把旧板子和新焊板子上的epcs16对换一下,看两个板子能不能正常加载?
我估计旧板那片epcs可能有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又重新贴了两块新板子,都没有问题的。

EPCS16都没有问题。正常的板子上所有的epcs16都可以用,有问题的板子所有的epcs都不能用。大约试了10片epcs16,结果都一样。

那个不正常的板子焊完以后形变很大,沿对角线拱了起来~~

网友(2011-03-17):
我遇到也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4-08-04):
求助:2C20/EPCS16 JTAG下载.jic到epcs16成功,但是系统重新上电配置不成功
您好 楼主 想详细问一下,能联系我嘛?或者留下联系方式。qq邮箱  653729085@qq.com
谢谢 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