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卡用手机可以正常连接GPRS,但用MC55却无法连接(MC55用其他SIM能够正常连接)

楼主(2010-10-12):
SIM卡用手机可以正常连接GPRS,但用MC55却无法连接(MC55用其他SIM能够正常连接)
有没有人遇到以上这种问题?
还有一种情况
把SIM卡用MC55模块连接GPRS失败,但把SIM卡换到手机上,拨GPRS正常,然后再换回MC55模块却又能正常连接GPRS?
哪位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是卡的原因。当时用的卡在手机上可以用,但是用在EM310模块上就是不能入网,或者入网很慢。
楼主可以考虑换一张卡试试。移动的数据卡和语音卡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