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出:简易镍氢电池组充电器 的缺点!!

楼主(2010-10-12):
给一个产品的6节镍氢电池(1800mAh)充电,要求:双色二极管显示;自动断电。
我的疑问是:1、这样能充电多长时间?2、充电电流多大?3、各项参数是否合适?
由于是正式产品,下面是参考修改后的电路图,请高手提提意见!

网友:
用专业的镍氢电池充电芯片充比较好。我们用的LS2516还不错。带低压保护!

楼主:
chaplin1999 :介绍一下效果,带上述要求吗?

网友:
你这电路用的78L12,电流不大可能超过100MA。那充电时间在20-30小时吧
还有,你这电路没有温度检查,没有负压检测,所以,不是智能充电器,只能算能用。

不如取消78L12和三极管那一块,串5-10欧电阻上并个发光二极管(二极管也串电阻限流)来得效果好。

网友:
D1,D2,D3的用法有缺陷,若是电池电压比较低时上电,大电流通过它们会烧78L12

还有,充满后难道用9013烧毁78L12的方式来断电?

楼主:
改进:
1、改为7812
2、在78M12输出端直接串接一个30欧5W的电阻限流,保护7812

问题:
1、充满后7812的输出被拉低,压差变得很大,可能被烧毁,有什么好点的办法吗?
2、这个电路充电电流如何计算,我想在300mA--450mA之间?
3、因为电池容量较大,采用恒流太耗时,故采用简单的恒压充电,确实没有智能化处理,各位有更好的建议吗?请继续提出意见!
4、取消三极管那一块如何控制停止充电呢?
5、如果采用7812,充电电流会以7812的最大输出电流值充电吗?

楼主:
原图来自这个图,但这个图中A点的电压可否稳定在12V?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手电筒之类的电容降压恒流充电电路,搜索一下电容降压

当B点电压升到一定电压, 调节RP使VT导通,经过VT的电流有整流桥的输出和红色LED的电流,

电流大小与C1有关,大小大约是100ma,所以9013不会坏

这个图不能用78L12代替

楼主:
后一个图是电容降压,无非也是在A点提供一个电压吧,但是否稳定可靠?
如果改为前一个图,有什么缺点?

网友:
前图做不来正式产品,1:在这个充电器的充电回路中没有电阻串联电流会很大的。2:当Q9-9013工作时,是短路电源,不可取。7楼的图有可以工作的。但如果自己来做的应做个更好的。

楼主:
改进后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手电筒之类的电容降压恒流充电电路,搜索一下电容降压
当b点电压升到一定电压, 调节rp使vt导通,经过vt的电流有整流桥的输出和红色led的电流,
电流大小与c1有关,大小大约是100ma,所以9013不会坏
这个图不能用78l12代替

赞···

楼主:
对于最后一个图,当A点被拉低后,所有压降会落在大功率电阻上,是否可以保护7812不被烧?

楼主:
9013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v/30欧=400ma左右。78l12输出100ma。肯定会发烫

网友:
11L电路也不好使,发热和浪费电.
去掉7812和R10,用TIP41和12V稳压管做个射随器代替7812,Q9的C极接到TIP41的B极,Q9导通后TIP41截止.充电断开.发光二极管的接法改一下.Q9要选特高Hfe的管子.

网友:
又要充得快,又要简单,还要自停。
不可能。

方案一:
6节充满约1.4*6=8.4V
用7809串4007,再串阻为:
空电6V,压差8.4-6=2.4V,初始电流按500MA,电阻=2.4/0.5=4.8欧。实际可用4.7或者5.1
只是越充电流越小。

方案二:
电源16V,要恒流还恒压,就加个LM317做个恒流用2R7功率电阻在前面,后面用7809串IN4007

网友:
电路设计思想有问题,其实这里用稳压并不合适,用恒流电路还差不多。稳压应该用在采样比较上。

楼主:
参考一下好汉的看看,好像确实有些问题,包括加了大功率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又要充得快,又要简单,还要自停。
......
下面这个充电电路如何?可自停,R2=R3=15的时候,充电电流大约为180mA,若换R2=R3=4.7的时候,充电电流大约为500mA: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又要充得快,又要简单,还要自停。
......
下面这个充电电路如何?可自停,r2=r3=15的时候,充电电流大约为180ma,若换r2=r3=4.7的时候,充电电流大约为550ma:

引用图片

调节R8使TL431第三脚达到一个阀值电压Ut3

开始充电时电池电压低,Q3截止,FULL不亮,charge用白色LED,压降3V,不用红色,不然Q1,2不导通

Q1,2导通,电流与R2,R3有关. 当电池电压到一定值时(Ut3+0.7+0.7),Q3导通,FULL亮,Q2b电平拉低,charge不亮,Q1,Q2截止

不过感觉有点怪怪的,实际电路试验过吗?望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Q1,2导通,电流与R2,R3有关. 当电池电压到一定值时(Ut3+0.7+0.7),Q3导通,FULL亮,Q2b电平拉低,charge不亮,Q1,Q2截止
不过感觉有点怪怪的,实际电路试验过吗?望指正......
D1之所以用1N5817,是因为它小电流时,正向压降低约0.2V,Q3的Ib小时,UBe约0.6V,所以“(Ut3+0.7+0.7)”应为(Ut3+0.6+0.2);
FULL要用红/绿/黄,否则电路有问题。R2,R3的用法为恒流。
电路是我今天晚上设计的,当然没用过,不过从各方面推敲问题都不大,参数也是通过计算的。

楼主:
貌似恒压和恒流充电,如果用双色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准确的说是Q1,Q2,R2,R3还有白色LED组成了一个恒流源电路.恒定电流理论值 = (Vwled - Vq1be - Vq2be) / ( R2//R3 );

电路能起到一定的恒流作用,肯定没有专用IC那么精确,但对于这种RC的方式来讲,还是不错了的.

其实这个电路在<<感悟设计_电子设计的经验与哲理.pdf >>这本书的第37页有提到过,不过被作者批得体无完肤!!

网友:
在本论坛找到《感悟设计_电子设计的经验与哲理.pdf》了,不过下载好慢,还没下载完。
不过【25楼】图的恒流设计得实在是太差了:
1.用二极管作恒流器件,首先在电流变化大的场合使用就是不对的。【21楼】 的图已经充分考虑这个问题了,解决方法:Q2
2.Ube随着Ib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没办法的,但是这个变化量在电流小的时候不是大问题。【21楼】应对,白LED压降大些,降低变化所占的百分比。

最后,充电用得着非常精确的恒流源吗?够用就好了!

网友:
声明:本人所说的仅代表目前的认知程度,有错之处,敬请批判!
本人做过一些电池实用的充电电路,都是本人自己设计制作。感触颇多。感觉电池充电电路要注意的以下几点:
1、电池的特性
这点尤为重要。铅酸蓄池,镉镍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氧化银电池......特性各有不同。了解并针对充放电电池特性,才能着手设计充电电路。
2、电路的保护
一是电压保护。每种电池的充电终端电压不同(有的和温度关系密切)。二是电流保护(这点尤为重要)。一般选取充电电流为1/10c,充电电流太大,引起电池冲入电流来不及参加化学反应而电解、放热,使电池永久报废。
3、恒流充电、脉冲充电,以电池特性为主。
。。。。。。
尤其要说明的是:(感觉)市场上流行的手机充电器,吹得越神,质量越差!,即使原配的充电器,质量也堪忧!建议爱好电子的朋友、同行们,自己做一个。
                尽可能不要给电池组充电。电池组,每个电池的性能不一定相同!

网友:
看了《感悟设计_电子设计的经验与哲理.pdf》相关章节,作者从浪费能源方面及恒流在恒压充电电路中是多余的这两方面对【25楼】电路圈出点进行了批判。并对电路进行了修改,给出了一个他认为比较合理的电路:

作者是针对12V的铅酸电池,他对充电电流的限制使用了一个10欧10W的电阻,该电阻限制了最大电流Imax约为(16-12)/10=0.4A。
但他在其后对该改进电路仍不满意,认为它“TIP42的发热还是很大,不够绿色、不够环保。还有,恒压充电本身也不是很合理,现在大部分使用的充电方法都是二阶段法。二阶段法采用恒流和恒压结合的快速充电方法,如图4.11所示。首先,以恒电流充电至预定的电压值,改为恒电压完成剩余充电。......”
===============
我【21楼】的电路正是做第一步的工作:“首先,以恒电流充电至预定的电压值”,当然,从环保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不够环保,但从简单电路来说,比较难以避免。
===============
至于【25楼】说:“电路能起到一定的恒流作用,肯定没有专用IC那么精确,但对于这种RC的方式来讲,还是不错了的. 其实这个电路在<<感悟设计_电子设计的经验与哲理.pdf >>这本书的第37页有提到过,不过被作者批得体无完肤!! ”

这样说容易引起误会的说,因为【21楼】的电路只是“以恒电流充电至预定的电压值”,并不是在恒电压的情况下充电,该书作者批判之处和【21楼】电路没有关联。

楼主:
这是个新图,开始大电流充电(400多mA);完毕后涓流充电(<10mA),共阳双色灯显示,317提供参比电压,OP07为比较器,给继电器提供翻转电平,请各位提提意见!
好像成本高了点:
LM317:  1
DSP2a: 2.5
OP07:  1
变压器:3
零散件:2
外壳:  3
连接线:3
电路板:2    TOTAL:  17.5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1.正常充电时电流可能太大,甚至烧坏电池、变压器。
2.R7的值感觉太小。

看错电路了,1点不存在
3.继电器寿命短

楼主:
回复 网友D:
1.开始充电电流I=(12-0.7-0.7-6)/25=184mA,之后会越来越小,P=0.184*0.184*25=0.846w,如何烧毁电池和变压器?--------不存在
2.R7以及R1、R2为可调整的,随着电池组节数可以设置,您认为应该如何设置?
3.假如单节电池充满理论上需要4h,如果串联6节,充电时间理论值是否也为4h??或者为其他?
请指教!

继电器是否容易反复跳变而折寿?或者其他原因,你的意见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1.开始充电电流i=(12-0.7-0.7-6)/25=184ma,之后会越来越小,p=0.184*0.184*25=0.846w,如何烧毁电池和变压器?
2.r7以及r1、r2为可调整的,随着电池组节数可以设置,您认为应该如何设置?
3.假如单节电池充满理论上需要4h,如果串联6节,充电时间理论值是否也为4h??或者为其他?
请指教!

你【31楼】帖子是2010-10-16,14:09:36 发的,我【30楼】在2010-10-16,13:55:53修改过,你没看到。

至于R7,我是说对你电路充9V电池来说太小,应该改成大的。

电池越多,你的电路充电电流越小,充电时间越长。

又:关于继电器,确实是这样,反正是开关为什么这里不用一个三极管控制呢,开关状态下,三极管饱和压降大约0.3V,都不用加散热片。

楼主:
回复 网友D:

1.对的,R7应该整大点的
2.对于串联6节1800mAh的镍氢来说,一般整体充电4小时,充电电流在450mA就可以了
3.把继电器改为三极管,你是说直接关断,不需要涓流咯?在这里如何加一个三极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3.把继电器改为三极管,你是说直接关断,不需要涓流咯?在这里如何加一个三极管呢?

你的电路要稍微改改,把继电器直接换8550,8550的B通过1/2W510欧姆的电阻接到Q1的C脚,8550的E接TEST2,C接D6,R8并于8550的CE之间(涓流),再把OP07的2脚和3脚对调一下。

不过电路中R1的用法就有隐患。

网友:
从经济角度看,还是原来的电容降压的线路可以,不需要考虑电压不稳的问题,电池本身就是一个大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这样也有道理,用Q1控制8550的通断。不过R1的隐患在哪里,它无非是调整LM317的输出电压??

电容降压:1、不适合动态负载条件,一般最好是恒流条件;2、电容降压不适合容性和感性负载。所以这里尽管成本低,但我觉得不建议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人呢?

你自己经常失踪一天的,不要严格要求别人好不好?

12V对地没有大电容,电压降下来后易使LM317输出电压降低从而使电路误判充满。
LM317输出没有小电容滤波也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哎,事情多起来了,没办法经常在线,很多时候盼望解决问题,急了点
你的隐患的意思是解决LM317前面加一个对地的电解电容来稳定输入,在后面加一个对地的小电容稳定输出,就像线性稳压器一样?
我觉得已经减少一点成本了,同时靠近最终产品,很感谢你的支持!
其他部分电路还有什么建议没有?

网友:
Q1深度饱和,关闭速度慢,开关频繁时Q2发热会增大

【34楼】说R1用法有隐患是指,电位器中间的那个脚容易出故障(接触不良),导致LM317输出电压超过预设电压,电池将被过充损坏。

又:Q2也应该加个Rbe

楼主:
实际上对速度的要求不高,就是需要稳定可靠。Q2这种发热是肯定的,但要求通过的Ice电流必须满足一定大小给电池充电,比如通过Q2的达450mA,像三极管如何解决大电流通过时候散热的问题呢?

那个电位器只是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参比电压,调整完毕后这里就用两个精密电阻替换掉r1,r2,r7

楼主:
请教一下,在此基础上,Q2的BE并一个Rbe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际上对速度的要求不高,就是需要稳定可靠。q2这种发热是肯定的,但要求通过的ice电流必须满足一定大小给电池充电,比如通过q2的达450ma,像三极管如何解决大电流通过时候散热的问题呢?
那个电位器只是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参比电压,调整完毕后这里就用两个精密电阻替换掉r1,r2,r7

450ma,还是把8550换为TIP42保险点了,再说R10=10欧怎么可能达到450mA?
干脆,你按【28楼】《感悟设计_电子设计的经验与哲理.pdf》那个图做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36楼的充电电流初始为:(12-6-0.7-0.3)/10=0.5

那个图和36楼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元件上有些区别;然后没有涓流充电,直接关断

另外你说加一个Rbe是什么意思?

28楼的好像也说有发热的问题存在!!

网友:
回复 网友B:
36楼的充电电流初始为:(12-6-0.7-0.3)/10=0.5

【36楼】是9V的电池阿:(12-9-0.7-0.3)/10=0.2

加一个Rbe不是一个准确的说法,我是指在BE间并一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9V是充电终止电压,6V是初始充电电压。
恩,我也认为说法应该是并一个电阻。36楼除了Q2有发热的问题,用TIP42替换要好些,该图还有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镍镉的充电电路,看看先

网友:
呵呵,本人水平有限,NE555没用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555的看起来成本也不高。
不过我还是想针对【36楼】的图,看看这个电路能保证稳定性和可靠性吗?我想问R12作用是什么?R11为什么要用较大功率的?
关键是开始充电的时候Q2倒不是很频繁,充电满后最容易跳变频繁。

!!!!另外,我想如果有涓流充电,应该不会很频繁,因为充电完后随时都在小电流充,电池电压应该会保持,不过LM317如果输出不稳,则会反复跳变!

改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过我还是想针对【36楼】的图,看看这个电路能保证稳定性和可靠性吗?

你还是先根据前面的讨论整理个新图出来再说吧。
先说指示灯,【36楼】的可是充电时亮,到设定电压灭了。
再有就是你前面【41楼】“那个电位器只是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参比电压,调整完毕后这里就用两个精密电阻替换掉r1,r2,r7”要慎重选择合适的电压,因为LM317输出电压的误差大约是5%,举个例子:如果设定9V那么低的才8.55V,高的到9.45V。难道你每台都调整一次,“调整完毕后这里就用两个精密电阻替换掉r1,r2,r7”?
假如【36楼】不加以改动的话,我觉得不可行。

【48楼】R12应该接E而不是C,各元件参数还要估算才行。

楼主:
【49楼】qianhng
1、指示灯:插上电绿灯亮,开始充电后红灯也亮,最后充电完毕红灯灭,剩下绿灯
2、我看成NPN了的,R12应该换过来
3、你说的LM317的我也了解过,有这个问题,但和电阻精度关系较大吧,或者要么换一种稳压器件
.....
还有和需要注意的地方,请赐教!

网友:
镊氢电池充电曲线我也不是很熟,大约充到1.45V左右然后回落到充满,但充满的电压各种牌子的电池恐怕是不一样的,假设1.42V吧。
简单充电电路只能做到充到一定电压再涓流了,所以假设最终电压就1.42V吧。
六节电池,最终电压=1.42*6=8.52V
假设你非要用LM317,又不要每台调整,那么6节电池到底设定电压多少呢?设为X:
    X*(1+0.05)=8.52
    X=8.11V
那么最低电压为8.11*(1-0.05)=7.70V,每节电池=7.70/6=1.28V,那么才充了百分之多少呢?
再考虑电池组中每个电池的差异,设定电压还要降......

网友:
镍氢电池-△充电是充到1.55V以上。

充电终止电压与充电电流有关,如果0.3C以上都能达到1.55V,要不然是充不满的。

楼主:
镍氢差不多1.5就很足够满了,所以算的9V为满,我的应用不是特别关注电池本身,当然也要尽量延长寿命。
那倒推回去,根据电阻和LM317组合的特征,计算上LM317设定值为7.70~8.52V,但这个值必须是个定值了,不同电池本身肯定有差异,但应该按照不超过充电终止电压为界来计算吧,那将就哪一边呢?

网友:
镍氢电池也有一定的记忆效应,我们通常认为深充深放会比较好点,而且镍氢不会像锂电对过充电压有那么严格的要求。

当然,安全起见,充到1.5V也已经达到85%的能量了。

你的比较器是直接和电池电压比较,当然应该是9V,怎么可以是8.52V呢?

48楼的电路有两个问题,1,如果不加自锁,会有一段时间的振荡。

                      2,涓流充电电流过小,一般取0.01~0.03C。

网友:
还有温度对充电终止电压的影响也是比较大。

楼主:
1.涓流经验值0.01~0.03C
2.一般计算到充电终止电压,9V为满,只能将LM317输出在计算上调整到9V,且用精密电阻和正品LM317,如果发生电池或电阻或LM317本身问题也就只好被动适应了,要么过充,要么未充满。此时可以用什么元件更稳定的来替代LM317呢?
3.没有闭环,如何产生振荡呢?这个要问问清楚,请讲

网友:
回复 网友E:
镍氢电池也有一定的记忆效应,我们通常认为深充深放会比较好点,而且镍氢不会像锂电对过充电压有那么严格的要求。
当然,安全起见,充到1.5v也已经达到85%的能量了。
你的比较器是直接和电池电压比较,当然应该是9v,怎么可以是8.52v呢?
48楼的电路有两个问题,1,如果不加自锁,会有一段时间的振荡。
                      2,涓流充电电流过小,一般取0.01~0.03c。

到底充到电压多少才合适,这个我真不熟,但“48楼的电路有两个问题,1,如果不加自锁,会有一段时间的振荡。”是一定的,在震荡中达到设定电压(仅涓流情况下),就在震荡过程临近结束时,假如电路关闭速度过慢,在大电流情况下,充电电压远超设定电压,假如设定(1.5V*6)都有可能超过(1.55V*6).

又:再说48楼的电路的设定电压,可不是大电流下的电压,应看作涓流下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谓的振荡,就是在充电截止电压上下摆动,Q2关断后是小电流充,而重新打开则是大电流充,就怕充满后大电流的冲击。我的想法是:大电流关断后,马上就有涓流持续供电,电池电压应该会维持在这个电压以上,此时电池电压应该是连续的,且高于LM317的输出。如果不加涓流,长时间不卸下电池,就会反复启停,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电流关断后,马上就有涓流持续供电,电池电压应该会维持在这个电压以上
........

因为电池内阻、极化的原因,当电流下来,电压将跟着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1.涓流经验值0.01~0.03c
2.一般计算到充电终止电压,9v为满,只能将lm317输出在计算上调整到9v,且用精密电阻和正品lm317,如果发生电池或电阻或lm317本身问题也就只好被动适应了,要么过充,要么未充满。此时可以用什么元件更稳定的来替代lm317呢?
3.没有闭环,如何产生振荡呢?这个要问问清楚,请讲

关于怎么才能把电池充满而又不过充,也要保证产品的一致性,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对于不同种类的电池,充电方法,都会有些不同。

常用的就是恒流、恒压、定时、-△、温度检测,等方法及多种方法组合。
这些方法,都会直接影响你的成本,你用什么样的成本,就只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

以你现在的电路成本,只能做到尽量保证多充电,而不过充,不产生安全问题。
具体到你现在的电路,充电终止电压与使用环境温度,充电电流大小等都有关系。
你须要参考你的充电电池规格书的温度电压曲线,再决定充电终止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都是工包电池,绿皮的,厂家也没有提供详细具体的参数,只是口头说了一下,供货环节有缺陷。
不过现在对电池不需要太呵护,只要不大幅度损坏电池就认为可行。同时也为了减少成本。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那样,还真要想一个办法!免得损坏Q2和电池

楼主:
对于TIP42,需要加装散热片吗?一般的充电器好像都有发热的情况,很多摸起来外壳很热

网友:
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芯片做横流源,或恒压源啊,比如MC34063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芯片做横流源,或恒压源啊,比如mc34063又便宜又好用
可以一试

又:不过电压相差太小节能的优势不大

又:电路会特别简单,还是很有优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tip42,需要加装散热片吗?一般的充电器好像都有发热的情况,很多摸起来外壳很热

tip42不用加装散热片,那个5W的电阻可能要考虑一下怎么散热会好点!!

网友:
比较器基准还是用TL431会比较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暂时不考虑节能,只要能稳定可靠的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空间允许,采用10W的,或者水泥电阻
看了看【36楼】的图实际上成本也和现卖的一些充电器差不多了,34063价格多少一个?TL431的热稳定性比较好,分压设计和LM317一样,精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镍氢电池也有一定的记忆效应,我们通常认为深充深放会比较好点,而且镍氢不会像锂电对过充电压有那么严格的要求。
当然,安全起见,充到1.5v也已经达到85%的能量了。
你的比较器是直接和电池电压比较,当然应该是9v,怎么可以是8.52v呢?
48楼的电路有两个问题,1,如果不加自锁,会有一段时间的振荡。
                      2,涓流充电电流过小,一般取0.01~0.03c。

回复 网友B:

说明一下54楼的问题: 关于之前说的涓流充电电流小的说法是错的。因为R12的存在,电流应该会比较大,最少都在200mA以上 ≈[(12-9-0.7)/110]*10 。

34063的价格进口原装在2.XXRMB以上,台湾的可以做到1.00左右(性能也还可以,我们用的到目前还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TL431的基准精度:2.495±0.055V

LM317的基准精度:1.25±0.05V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搞懂,当Q2截止的时候,怎么R12参与计算的呢?另外5W的改为了水泥电阻散热,OP07可改为其他便宜的运放,我对速度没有要求。
和LM317相比,TL431的稳压精度如何?价格呢?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只能看到你48楼的电路。如果是楼上的电路,当然Q2会截止。

TL431比LM317在你的电路中应该性价比高出了很多了。

网友:
还有你的电路,R10要放到Q2的C极,而不是E极,否则你的充电电流会上不去。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将TL431的恒压电路插入LM317的位置即可。
其他地方还有需要修改的没?大家帮我把把关,如果理论可行就实验了
总成本其实成本也就13块左右,当然,可能改改还会降低。

为什么接E极充不上去,请赐教?

网友:
热门帖,很有启发,mark!

楼主:
确实没想通啊

网友:
1,把R10放到Q2的C极,这样才能保证充电电流最大能到450mA,你现在的接法,R10上电流变化会引起Q2的形成负反馈。
2,增加R12到200Ω,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取消掉,没能理解楼主的用意思。
3,减小R11到200~330Ω,否则Q2不能处于开关状态,充电电流大小就和Q2的DC current Gain有关系了。
4,如果是想通过R8涓流,R8就应该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E:
1,解决反馈,去掉R12不就解决了吗?你的意思是什么?
2,R12是为了保证Q2有效截止吧,是 qianhng 兄弟指出来的
2,该支路电流大小决定开关状态,这个电流可以提高以保证可靠开关,可以减小R11为330欧姆
4,R8=1.5K大概有1.5mA,算不上真正的涓流,涓流应该在0.01C~0.05C之内吧

开始充电电流:I=(12-6-0.3-0.7)/10=500mA,因为客户有时候需要快充,大约4h(1800mAh/500=3.6h),所以这个电流估计到时候应该再大些
开始涓流充电:I=(12-9-0.7)/120=20mA,R8改为120欧姆(按照0.01C计算)

其实为什么不直接关断Q2呢,根本不用涓流。我想直接去掉R8!
还有qinghng说的,这个充电终止的振荡,因为电池我不熟悉,到底如何处理?感觉上涓流与否都要振荡

楼主:
镍氢电池过充电,即使是涓流充电,也会使电池性能劣化。为防止涓流或其他形式的过充,推荐采用一个总的时间器以控制总的充电时间

还有如何自锁Q2?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1,解决反馈,去掉r12不就解决了吗?你的意思是什么?

          〈〈是R10呀,如果你的电流是500mA,R10上的压降是5V,那Q2基极电流就是 Ibq2 〈 (12-5-0.7-0.3)/R11 =  12mA,DC Gain最小是30,那Q2的C极电流就只能上到360,这就是这个负反馈呀〉〉

2,r12是为了保证q2有效截止吧,是 qianhng 兄弟指出来的

           Q2是三极管,不是MOS管,可以不加,加一个保险也不能加这么小的呀2K都够了。

2,该支路电流大小决定开关状态,这个电流可以提高以保证可靠开关,可以减小r11为330欧姆

          可以。

4,r8=1.5k大概有1.5ma,算不上真正的涓流,涓流应该在0.01c~0.05c之内吧
开始充电电流:i=(12-6-0.3-0.7)/10=500ma,因为客户有时候需要快充,大约4h(1800mah/500=3.6h),所以这个电流估计到时候应该再大些
开始涓流充电:i=(12-9-0.7)/120=20ma,r8改为120欧姆(按照0.01c计算)
其实为什么不直接关断q2呢,......

          可以。

另外还是有点担心那个振荡时间,会不会烧Q2,或者发热严重,建议在U2的2PIN加一个电容,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像这种充电器的产品,要多测试功能,并且要循环测试;在充电的每个步骤,都要测试,特别是临界段,更要多测试。

呵,楼主就不要再论证了。我说的也不一定会全正确,其实这么简单的东西,自己搭个电路测试一下,不就都清楚了!!

楼主:
总体上我觉得理论上算是足够了,可以做实验了。
先贴一个做实验的图上来,随后就做实验。做了以下改动:
1。LM317换成TL431
2。在U2的2 pin加了一个220u的电解电容,实验减小采样电压波动
3。保留R8作为涓流充电,实验能否减小电池电压振动

楼主:
这是我空载的时候的测试值,没敢上电池测试:
为什么test1的电压为11.96V?给人感觉Q2就导通了?这里应该没有电压的

后来加上电池了,电池不热,电流不算大,不算快充;tip42有些微微热,但R10水泥电阻很快就烫了,看来散热问题需要解决!!
另外还没有试试充电完毕后的一系列情况,等试完后汇报

网友:
R9不应该接TEST3而应该接TL062的1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的,我从新接过了,图上没改。连水泥电阻都发烫了。这是接上电池后的情况。我的qq:93430638,希望给一点指教!

现在的非正常情况是:
1、Q2根本没有关闭过,不停给电池充电,即使运放翻转了也一样,TEST1那里始终有一个电压:空载11.96V,接电池9.12V
2、TL062翻转迟钝,反相端高出几十个mV后才翻转,运放确实不如比较器,有没有速度快些的?跟C2有关系吗?
3、R10发烫严重

是不是当TL062输出高电平,Q1的B极被拉低,Q1导通,Q2也导通;输出低电平0.65V,Q1照常导通,所以,导致Q2一直导通?

楼主:
这是空载的图:Q1应该没导通,其C极为11V,没被拉低,这样的话Q2应该也不导通,但test1居然有电压?0.637v居然没让Q1导通!!
双色LED倒是正常变色,但R10水泥电阻依旧很烫手

网友:
在Q1的BE间加一2K电阻

网友:
电流是由于R6和R9引起的,最后在R11上有1mA的电流,引起Q2的微导通。

楼主:
很感谢 qianhng 和 bmagui 两位的支持,谢谢!

接上电阻后,test1的电压为9.1V;Q1已经可靠截止了!

楼主:
今天出差,下周3回来,哎

还是没有解决Q2截止的问题!!

网友:
对付Q2原理与对付Q1不同,但方法可以相同。

楼主:
没用,试过了,Q2的be加上了照样不会截止的

网友:
你一定不是用示波器观察的,估计是在震荡中,你试试在TL062的3脚接个47K的电阻到地拉低电位测试一下,确认Q2是否能截止。

网友(2010-12-14):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
有幸路过 ,对 Q1的导通,建议考虑一下LED导通时的压(约2V),会对Q1的基极造成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好意思,忘了你那是双色LED,A和B不是一个。

网友(2011-03-10):
讨论好热烈啊
关注····

网友(2011-04-12):
回头再看

网友:
镍氢电池还在一充一大串啊?

一次充2只都嫌多.
现在好多充电机己经单独充一只了.  四只电池分四路充.

就算一次只充一只,
有谁说得清终止电压应该是几伏啊?
是1.4V,还是1.41V,还是1.42V?

本人深切体会,相差不起0.01V.  会把电池充干和充大内阻,越充越差的.

所以,一次充一串的设计,就省省了.

网友(2011-10-24):
回复 网友H:
镍氢电池还在一充一大串啊?
一次充2只都嫌多.
现在好多充电机己经单独充一只了.  四只电池分四路充.
就算一次只充一只,
有谁说得清终止电压应该是几伏啊?
是1.4v,还是1.41v,还是1.42v?
本人深切体会,相差不起0.01v.  会把电池充干和充大内阻,越充越差的.
所以,一次充一串的设计,就省省了.

原来。
lz是搞产品的。

网友(2014-06-26):
LS2516mark比较便宜

网友(2014-11-14):
膜拜下各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