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ft屏上显示ov7670采集的图像,图像色彩失真

楼主(2010-10-12):
最近在做摄像头实验,用ov7670采集图像,在2.4寸tft屏上显示,驱动为ILI9325,做好后可以采集到图像,但图像严重失真,满屏都是花纹。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人说是RGB565和RGB555设置的问题,但具体设置方法却没说,到底应该在TFT初始化的时候改变哪个寄存器的值
另外我在没用ov7670的时候,仅在tft屏上显示一幅RGB565格式的图片的时候,也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觉的是tft初始化的问题
我用的是MEGA16单片机,仿照的是wangguangfu的程序,为了这个问题愁了几天,那位高手谁知道该怎么办,请指点一下
附两张图片

楼主:
这是甚么原因?是外界干扰,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据线接错了.

网友(2011-04-11):
回复 楼主:

我也出现了楼主的问题,我的系统是:OV7670 + FIFO+TFT  或则直接OV7670显示到TFT屏,刚开始我从OV7670采集数据然后存到FIFO,再从FIFO中提取出来显示到TFT屏,一直出现楼主的问题,现在也没解决。后来我这样修改:先把摄像头和TFT屏配置好(根据群里那样设置的)然后把OV7670的输出直接接到TFT屏,这样显示就正常了!!!确保摄像头及TFT屏配置没有问题后,我又用OV7670到FIFO到TFT显示的方式,可仍出现楼主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2011-07-24):
是0x3a寄存器的原因,用默认值试试

网友(2012-06-14):
严重失色,我的雷同

网友:
难道是速度跟不上的原因吗?

网友:
用过7660,也出现过上述问题,数据线接错+数据线不稳定,至于寄存器,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最好用别人源程序下的配置。

网友(2012-08-04):
引用 楼主:
这是甚么原因?是外界干扰,还是其他原因

朋友,你解决了没?我也碰到了你的情况,求教育,而且我的彩色条纹检测颜色不对啊

网友A(2013-05-23):
呵呵,杜邦线接的吧?有干扰

网友(2014-01-10):
引用 网友A:
呵呵,杜邦线接的吧?有干扰

楼主 你的寄存器是怎么配置的呀?能给发一份不?

网友:
直接用wangguangfu的程序就好了,我也用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