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问:RT-Thread 创建的两个线程不能同时运行(CPU STM32)???

楼主(2010-10-12):
菜鸟发问:
RT-Thread 创建的两个线程不能同时运行(CPU STM32)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led.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rt_thread_entry_led1(void* parameter)
{

    while (1)
    {
        /* led1 on */

        rt_hw_led_on(0);
        rt_thread_delay(10); /* sleep 0.5 second and switch to other thread */

        /* led1 off */

        rt_hw_led_off(0);
        rt_thread_delay(10);
    }
}

void rt_thread_entry_led2(void* parameter)
{
    while (1)
    {
        /* led1 on */

         rt_hw_led_on(1);
        rt_thread_delay(50); /* sleep 0.5 second and switch to other thread */

        /* led1 off */
        rt_hw_led_off(1);
        rt_thread_delay(50);
    }
}

int rt_application_init()
{
    rt_thread_t thread;
                rt_thread_t thread2_ptr;
    /* create led1 thread */
    thread = rt_thread_create("led1",
                              rt_thread_entry_led1, RT_NULL,
                              512,
                              20, 5);
    if (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thread);

                thread2_ptr = rt_thread_create("led2",
                              rt_thread_entry_led2, RT_NULL,
                              512,
                              10, 10);

                 if (thread2_ptr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thread2_ptr);

    return 0;
}

网友:
设断点调试一下,应该很容易找出问题

一般要看进程创建成不成功、线程能有机会被调度。

网友:
只有一个CPU,怎么可能同时。

网友:
以100MS为基点的就认为两个程序是同时运行的

网友(2011-09-20):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共享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