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极性自动切换电路,给点建议。

楼主(2010-10-12):
现在仿真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看图,请各位看看。不知道放到那个分坛,就放到春风大哥这里,借用一下人气,呵呵。

网友:
vcc哪来的?还要外加吗?

一个ltc4411做个全桥不就行了?

网友:
这样太麻烦  看看手机万能充电器的切换方式

网友:
好像不能工作,因为上电时4个MOS管都不导通,所以几个三极管也不会导通,所以一直不导通。

网友:
上图由MOSFET寄生Diode就已有半导通,楼主尚未接負载测试,光靠漏电流就可得到out电压。
单单是Q7、Q8就沒有具体防止同时导通的机制(当未接V2时),不知V1(12V)是当作IN?OUT?

网友:
以前拆万能充的以后也见过类似的电路,但是好像元件要少一些。具体没有细细研究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能工作,因为上电时4个mos管都不导通,所以几个三极管也不会导通,所以一直不导通。

会导通的,MOSFET里面有二极管,会形成回路.

比如图2,就会先通过Q3的二极管,到电池,电池通过R10,使Q10导通,,形成了回路,Q1截止.

其他的同样道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这个电路是能工作的.

1楼:

VCC是系统的一个电源,整个系统还会有单片机.那个10KHZ的时钟源就由单片机产生.

这只是电池极性的切换部分,因为我们常用的MOSFET都是N型的,所以只能就这样设计了.

你所说的ltc4411可能难哦,DIY去那里找一片LTC4411.

2楼:
手机万能充电器的切换方式都是三极管的.我就是把三极管换成MOSFET.

网友:
电池极性自动切换 (原文件名:ZDQHJX.jpg)

网友:
用4个二极管搭个桥不行吗

楼主:
三极管都不行,你说二极管行吗,想想看一个锂电池满的也只有4.2V,你二极管的压降多少?

网友:
看看手电坛上广为流传的一张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看手电坛上广为流传的一张图

谢谢,不过我只想用一种管子.

网友:
感兴趣,旁听讨论~

网友:
桥堆就可以,不过压降有零点几

网友(2011-01-22):
如果压降允许的话,全桥是最省事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