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430单片机驱动过SD卡读写文件??

楼主(2010-10-12):
封贴,花了一天时间把SD卡初始化和文件系统搞通了,问题已解决。

需要帮忙的可以联系我,questgirl@126.com

网友:
我在做一个用msp430f5438做信号采样存储到sd的项目。。。因为是初学。。。想向您请教请教~~~我们邮件联系吗?

网友(2010-12-14):
回复 楼主:

如果楼主已明白的话,能不能发帖子指导一下初学者。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公司以前用247开发的SD读写程序现在出现问题了,主要有
1.读出SD卡的引导扇区数据全部是0x00;
2.程序只支持2G的SD卡,2G以上的认不出。
楼主能不能给些指导经验

网友:
1、怎么看出全是0?是真的全是0,还是根本底层初始化就没成功?
2、这个是不是要看写的文件系统是FAT16还是FAT32?FAT16的话最大只支持2G

另:有些SD卡带MBR,有些不带MBR,这个要区分;还有,单片机的大小尾问题

我说的都是简单点的问题,目标是能跑起来,和一个完善的驱动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

bles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是在线调试时看到MBR扇区的数据全是0。
文件系统是FAT32的,有没有听说2G以上的卡读写方式就变了?

网友(2011-11-15):
正要学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