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051的BOD和LVR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0-12):
通过USB供电,使用M051驱动仪表马达(电流较大),使能bod和lvr时芯片复位了,应该是设置哪个引起的?

网友:
BOD电压检测,可通过config0设定电压值,可设置成reset或中断。
LVR很明确的就只有reset。

两个的电压值对比,M051 spec有写,可参考一下:

BOD_LVR (原文件名:未命名.PNG)

楼主:
看到。
如果我直接把电压降到2v,哪个先复位?

网友:
考虑谁先超生,真的意义不大。

如果深究,俺想可以这么确定:
将BOD改成中断,但不复位。
在BOD中断里,考虑输出点什么,比如串口向TX写个值。
然后再直降到2v, 看TX的值输出了没有,就能确定哪个先复位了。

楼主:
问这个是因为有的芯片也有这样的检测方式

我理解bod是有低脉冲时复位,当然也要有一定宽度。
而lvr是低电压复位,要持续低电平才复位。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才这样问。

网友:
刚才特别请教过原厂的高手,澄清bod和lvr的问题:

都是只要到达电压临界值就复位,不需要持续的低电平。

bod可用中断的方式,帮助用户程序测量。

lvr可用于保护程序,因为有些时候,电压突然降到临界点以下,某些外设模块就会故障了,然而CPU可能还活着继续当没事情跑。
这样就会出现一种状态,让人以为系统还正常着呢,其实某个地方已经不对了。
为避免错误扩大化,lvr可确保在出现这种状况时,把系统reset掉。

楼主:
明确了

等开M051板块时,推荐X-Hawk当版主。

网友:
楼上客气了。别啊,我都是做的转手的生意,先买现卖的。

楼主:
货真价实哈

楼主:
今天试了M0的icp和isp功能,还不错。
nu-link背面有个8pin的芯片,估计就是flash吧,正面有按钮,是不是可以脱机烧写了?

我咋能把hex文件保存到nu-link里的flash里呢?

网友:
8pin的是spi flash。
icp工具的最下面option点开,可以勾上offline mode,
然后就能先烧入spi flash, 给以后脱机烧写用了。

APROM/LDROM/Data Flash的文件框,可以支持*.hex或二进制文件,icp软件会对*.hex区分对待,特别做解析的。

楼主:
明白

以前芯片(freescale)的脱机烧写器都是1万来块钱买的,没想到芯唐一个nu-link也能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
以前芯片(freescale)的脱机烧写器都是1万来块钱买的,没想到芯唐一个nu-link也能搞定。

1W,骗钱!一个脱机编程器的成本最多也就百来块,卖出几百块。AVR、STC 51都有这个DD,技术上没有什么高深的DD。

网友:
听说这个1万块,俺下巴都惊掉了,钱真好赚,哈哈

网友:
FREESCALE的脱机编程器是比较贵呀,Cyclone PRO要$499,太黑了,还是换个MCU吧

楼主:
还有更贵的呢,谁用过瑞萨h8s系列芯片,仿真器多少钱?
代理报20万,我们总公司就有一台。不是买的,瑞萨借用的。

还是m051好啊,便宜好用。

网友:
要么就学s t c的,一个串口电路搞定下载。。。

网友:
lz,关于BOD和LVR的使用,见我的学习笔记(1)